究竟需要热车不

楼主(2023-11-15):
今天看抖音上一个博主,信誓旦旦说不需要热车,打火即走。并拿出来奔驰宝马的说明书来佐证不需要热车。大家从不同角度讨论下,确实不需要热车吗?

网友:
电车需要吗

网友:
这个是能感觉出来的,启动就走,油门踩到底都感觉很钝。启动过个一分钟再走,踩油门就没那么钝。反正我都是等主屏完全启动后走的,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个感觉,声音也不一样的。就算是热车后跑60码,开始时候发动机声音尖响,一会声音就低了

网友:
怠速再走

网友:
热车有好处。1、水温提升,利于燃烧。2、机油温度提升,降低一点粘度。虽然是多级油,粘度随温度是有变化的。利于机油流动及布油。3、不是说热车就是原地烧油,原地适当热车一会,刚开始跑慢一点,也是热车环节:变速箱油靠走车提升温度。

有急事,或者有钱任性,可以打着就走。没人和你抬杠。

网友(点评):
窃以为说得比较专业

网友:
完全不需要。

网友:
呵呵,这是一个坑。
汽油车肯定可以打火即走,而热车是保证汽车可以长期健康使用。是不是两码事呢?

网友(点评):
大货就走肯定是可以,就是不打火松开刹车也能推走。哈哈哈,这就说怎么能合理用车

网友:
现在的车已经不需要热车了,可以点火就走,但考虑到机油的粘性不建议启车就猛踩油门,最好是先慢慢开一段时间等机油热了再正常开,不过我习惯等转速降下来再开,这样感觉上噪音和震动会小一点

网友:
吉利小破车,打火就走,10年了

网友:
热个蛋蛋,我从来不热车,车要热,不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吗,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供的,我不但不热车,我还不保养,我自己都嫖80的公园妹子,还要我花500换机油,这是不可能的事,4S忽悠我换波箱油,我问他,波箱油少了吗,没有,会变质吗?不会,竟然都不会换个蛋蛋,发动机只换29块的机油,
只要车还能动,绝对不修,唯一要修好的是刹车和空调,

楼主:
这是发动机活塞的截图,可以看到,由于活塞通过销轴与连杆联接在一起。由于活塞上要固定销轴,所以,活塞的结构在半径方向上并不是均匀的,而且上下各处的厚度也不同。

楼主:
91年暑假,我们到济南某发动机厂(具体那个厂就不说了)实习。我看到工艺文件上怎么活塞不是圆而是不规则鼓型的呢?当时听技术人员给我们讲了,如果常温加工成规则的圆形,等装上工作后,里面是高温,活塞就变形了,就不是圆柱形了,造成活塞和活塞缸的间隙各处不一样,或者是间隙各处不一,为了保证装配和工作,间隙就要放大,这样发动机就没劲了。所以,就要加工成特殊的形状。当时这个形状是测绘国外的,因为外形不规则,所以测量也没办法准确,只能近似。对于这个事我当年就知道一个轶事,当时烟台汽车制造厂就在青年路的坡顶上,这个厂生产的汽车,空车下坡可以,上坡就上不了,到不了厂了还真不是笑话。
从这个角度就知道,热车是必须的,没有什么疑问,必须通过热车使活塞和活塞缸的间隙尽量快速达到正常工作时候的状态,然后再慢开一段时间达到理想状态。尽管现在很多的活塞都是铝合金的,但是也不可能达到点火即热平衡。
除了活塞的问题,还有各处的轴承,也需要短的一段时间泵送润滑油到活动部位,油浴润滑的部位只能通过开始的缓慢运动把油淋到各润滑部位。或者通过慢速运动使润滑脂粘度下降更利于润滑,这个上面有网友也提到了。
至于电车,自然没有活塞的问题。但是根据不同的结构,只要有轴承的部位,都要注意最好不要上来就拉高速,碰巧了润滑脂或者润滑油没有及时供应上,就可能造成灼伤损坏。任何机构都可能损坏,只是概率问题。奔驰车和宝马车也会坏的。

网友(点评):
尽管现在可以应用国外的各种仿真软件模拟出活塞外形的复杂形状,但是任何模拟都是实际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总有误差,只不过是误差大小的问题。谨慎起见,还是要热一下车,等发动机转速下来就可以慢速开走了

网友(点评):
写错了,应是模拟的终归不是实际的状况

网友:
自由心证,你怎么对待你的车,你的车就怎么对待你。

网友(点评):
好家伙,你这是跨界解释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交叉学科吗

网友(点评):
机械plus周易?

网友:
不需要,除非你的车还在用化油器或者想要积碳。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写的,确实没有什么热车这一出。你启动了不开,他会提醒你开走或者关机

网友:
天冷的俄罗斯,很多地方车停车后都不敢熄火,一直在热车,因为一旦熄火,想再次发动汽车几乎就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了。

网友:
点火热车,与点火就走车辆的状态区别在哪,弄清楚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要不要热车了

网友:
我有两台车,刚开始还会热车,但很多老司机还有4S店人都说,不需要热车。现在是启动即走。

网友:
怠速降下来就慢慢走,水温上来就放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