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传动间隙

楼主(2023-11-15):
导轨半径2米,定位精度0.1度,对应弧长超过3.4毫米,传动齿轮靠近导轨,如果齿轮模数3,是不是可以判断齿轮传动间隙不可能影响这个定位精度?

网友A:
Again,图是工程师的语言,没图我真觉得不好描述清楚问题。

哪怕是个手绘示意图。

网友:
传动链是怎么关系的?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B:
这一级的齿轮传动的间隙影响占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级的齿轮传动的间隙影响占10%

就是一级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ain,图是工程师的语言,没图我真觉得不好描述清楚问题。

轨道附近有齿圈,主动齿轮放在滑台上

网友(点评):
上面减速机也有很多级传动吧

网友(点评):
斜齿,弹簧压紧,可以精确到几丝,,,,,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原来是环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轨道附近有齿圈,主动齿轮放在滑台上

看上去像2020V-slot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像2020V-slot型材?

你们公司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做这个的?

我也准备用这个

网友D:
现在有 环形导轨和销齿轮一体式的 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可以 搜一下 亚母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 环形导轨和销齿轮一体式的 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可以 搜一下 亚母斯

普通齿轮传动达不到我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模数是3 齿轮啮合 侧间隙可以算的出来。这还是理想情况下,还有安装加工误差,最好自己模拟一下 最大误差多少。开发一两台如果市面上有成熟的,尽量买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 环形导轨和销齿轮一体式的 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可以 搜一下 亚母斯

谢谢,正在联系中,关于齿轮间隙对这个传动的影响,有计算方式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标准的 渐开线直齿轮 按压力角20° 精度等级7级 可以查一下齿轮传动手册。模数越小齿间隙也小。但大模数的齿轮都做载荷传动 不做精密定位,所以用3模 很难做到精密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 环形导轨和销齿轮一体式的 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可以 搜一下 亚母斯

工程塑料一般选什么?

感谢分享

网友(2024-04-14):
定位精度应该是可以,简单估算一下。直径2m,模数3,齿数是666,每个齿大概占圆周的0.54°。题主要求精度是0.1°,感觉应该能达到。不过还是要翻书计算一下,明天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