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剔除机构

楼主(2023-11-15):
汤圆的高速检测,现在剔除方面有点问题,速度快,大概要每秒7-8个,十几个料道同时运行
1.用气吹,高频阀,什么样的气嘴可以更好的吹这种球形产品,还是说大力出奇迹
2.音圈电机 弹,这个没接触不知道能不能实实现
成本可能都不低

网友A:
剔除的汤圆有啥特征?

网友B:
在料道上开个孔,用块挡板挡着,要剔除就把挡板打开,汤圆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料道上开个孔,用块挡板挡着,要剔除就把挡板打开,汤圆掉下去。

这个慢了吧,每秒八个的频率,会不会挡板还没放好下一个就已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剔除的汤圆有啥特征?

露馅,表面脏污之类的

网友C:
漏馅的话把馅都要吹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馅,表面脏污之类的

料道出口处用带隔舱的转盘升高汤圆,不合规的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馅的话把馅都要吹飞了。

速冻好的不会吹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慢了吧,每秒八个的频率,会不会挡板还没放好下一个就已经来了

那就开八个孔,分别控制。汤圆的间距是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开八个孔,分别控制。汤圆的间距是固定的吧

这样相当于是间歇运动吧,走八个停一下,,剔除完之后再走八个,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D:
参考一下水果分选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水果分选设备

水果剔除,一般是重力自由落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果剔除,一般是重力自由落体吧。

电磁阀控制电磁铁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水果分选设备

水果分选机参考过,基本都是每个水果单个舱体,对标汤圆理论上可以的,但是现场空间不够,还有就是色选机,我看大部分都是吹的,这种圆形的什么样的吹头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๑•̀ㅂ•́)و✧:;

最好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๑•̀ㅂ•́)و✧:;

绿色那个是现在的想法,不知道可行不,要是吹的话,用啥样的气嘴,电磁阀应该也要高频
简图,大概看一下

网友:
这种选种机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太高了,这个高度差基本只有100左右,谢谢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个思路,用离心力来完成筛选,因为它只靠重力所以高。你如果用电机+甩盘,就不用这么高了。

网友:
高速色选,CCD摄像头+高速电磁阀,配合气刀或者高速气缸实现色选剔料: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SAQ1VF00511A9LA.html

网友(点评):
现阶段的方案是就是吹气,但是不知道球形的产品好不好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