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的垂直度,带直径符号?

楼主(2023-11-15):
平面的垂直度,带直径符号,怎么理解,请大神帮忙理解下。

网友A:
这图垂直度标注有问题吧?觉得标端面跳动更好些。

网友B:
你的基准选错了,基准应该是地底平面,圆柱对于底平面的垂直度,当然带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基准选错了,基准应该是地底平面,圆柱对于底平面的垂直度,当然带Φ

同意

网友:
示意图

网友(点评):
这个图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A基准不应该这么标,应该是标底下的大圆直径,然后基准对准大圆直径,这样就是以A为基准保证小圆柱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垂直度怎么变成同心度了

网友:
底面垂直于圆柱外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基准选错了,基准应该是地底平面,圆柱对于底平面的垂直度,当然带Φ

是工具书上的示例 看不懂这个什么意思,也没人这么用!

网友(点评):
你把整个的截图发出来,看一下后面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垂直度标注有问题吧?觉得标端面跳动更好些。

有道理!

网友C:
不会还有个a)图是正确的标注方式,这个b)是错误的标注方式吧

网友D:
原图绝绝子是错误示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图绝绝子是错误示例 。

原图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还有个a)图是正确的标注方式,这个b)是错误的标注方式吧

自行查看!

网友D:
就一点,当基准为中心要素,比如图中的轴线,基准符号要对准尺寸线。
你所示的图中,基准符号并未对准尺寸线,这明显就是错的。至于其它的理由,看不懂,也就不参与讨论了。
顺便说一句,你这书不是盗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点,当基准为中心要素,比如图中的轴线,基准符号要对准尺寸线。
你所示的图中,基准符号并未对准尺 ...

对,我上学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要不现在改了,要不就是这书有问题!

网友(2024-10-31):
哈喽,风尘pp,我是新手电动工具从业者。最近公司角磨机从转子前轴承漏油,大哥能不能帮忙看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要标到数上

网友:
附议,基准面应该是底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