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的结构特征,若用3D打印如何节省成本?

楼主(2023-11-15):
下图为打印的3D模型,在其端面两侧,想额外打印一个围边,围边内壁用作定位,但是多出这一小条,3D打印费用会不会很高?如何降成本?谢谢!

网友:
3d打印按重量收费的,你多重就多少钱

网友:
都打印这么大了,还在乎这一点?

网友:
看比例,我倒是担心你打印得不够多,起不到作用,不妨再宽厚一点吧

网友:
如果是SLA的话,侧着放支撑就少很多了,新加结构也没啥成本。现在这样子放悬空的面要很多支撑,而且下表面质量不好。

网友:
对于3D打印这种加工方式来说,增加一点重量几乎不用考虑成本。

网友:
把中间主体部分挖空或者挖几个洞,省不少材料

网友:
直接上传嘉立创三维候,报价相对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