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直线导轨如何选型计算

楼主(2023-11-15):
直线导轨选型计算中的弯矩是用我负载的重力乘以重心与滑块的距离吗
滑块的静力矩是选择Mc吗

请教一下,我电机选型计算的思路正确吗
http://www.cmiw.cn/thread-1065063-1-1.html

网友A:
有个网友就是力士乐导轨,你问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网名吗,没搜索到

网友(点评):
他有很多留言的,你在他后面回复就可以了,他就看到了。就像我这样回复就行

网友(点评):
就叫力士乐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网友就是力士乐导轨,你问他就可以了

@力士乐线轨 来活~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来着问一趟,夸你好学呢还是夸你好学呢

网友(点评):
哥,所以是对了,还是没对?

网友:
V:17717618917。给您发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网友就是力士乐导轨,你问他就可以了

你们应该都是专业的

网友B:
按照导轨选型手册去算都是够用的,这玩意儿一般都是过量使用的

网友C:
有个简单的方法
不折腾
直接买现成的平开气缸,推荐个品牌雄客,国内的领航几家也有

网友(点评):
雄克老贵了,像图示那种抓取重量,没有个1万多拿不下来;一般精度不高的场合,我们都是自己做;抓50KG的,成本2000块就能搞定。

网友(点评):
哎!我就一打工的,前期贵点,后期提意见我再自产呗,要不你产品哪里有改进空间?要给领导留评论的余地

网友:
两组力矩

一组是 夹持产品重心 对 导轨产生力矩

另外一组是 两爪夹持力 产生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简单的方法
不折腾
直接买现成的平开气缸,推荐个品牌雄客,国内的领航几家也有

仔细看了下图,工件上有4个凹坑,配合夹爪上4个凸出,这样要先对准才能夹紧,增加了难度。

网友D(2024-03-05):
引用 网友B:
按照导轨选型手册去算都是够用的,这玩意儿一般都是过量使用的

手册?是供应商手册,还是有专门的工具书?

网友:
种问题需要来着问一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册?是供应商手册,还是有专门的工具书?

供应商有选型手册的,其实百度也有的。

网友:
我这几天搞了很多,貌似都不全,上银、凯特、INA(舍弗勒)、THK、米思米,都不如意,最后问上银,人家很直观,问我丝杆多粗,我说你教教我怎么算,他说得等技术跟我联系,我心里说,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应商有选型手册的,其实百度也有的。

我这几天搞了很多,貌似都不全,上银、凯特、INA(舍弗勒)、THK、米思米,都不如意,最后问上银,人家很直观,问我丝杆多粗,我说你教教我怎么算,他说得等技术跟我联系,我心里说,呸!

网友B:
其实直线导轨一般是不需要算的,因为常规使用的情况都是超出使用范围的。滚珠丝杆类的还是要算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线导轨一般是不需要算的,因为常规使用的情况都是超出使用范围的。滚珠丝杆类的还是要算一下的

我也不行算,越简单越好,只是一个系列,不知道在哪做分档,这里想让供应商帮我搞清楚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