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丝杆怎么固定

楼主(2023-11-15):
该机构是用来压合产品的,需要的力比较大,丝杆直径32,求助一下空间很有限的情况下,丝杆怎么固定合适,用轴承支座的话空间不够了。

网友A:
固定一头 一头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一头 一头悬空

接近1.5t的力,悬空一端的话顶得住吗,好像在机床上有看到过一端固定一端悬空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近1.5t的力,悬空一端的话顶得住吗,好像在机床上有看到过一端固定一端悬空的结构。

哪个力1.5T?丝杆短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力1.5T?丝杆短没事的

推力,感觉您百忙之中抽空解惑

网友B:
丝杆这么短,一头悬空没问题。不过我觉得,你还要关注齿轮的受力状况,毕竟它传递的力度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这么短,一头悬空没问题。不过我觉得,你还要关注齿轮的受力状况,毕竟它传递的力度也不小。

请问下您,就是现在固定轴承座的话空间不够,直接把轴承埋到板里面用卡扣卡住可以吗,或者有其他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C:
涡轮丝杆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轮丝杆升降机

看了一下,原理好像差不多

网友D:
这个设计有问题,这种不是应该固定螺母,丝杆动吗?只有固定螺母结构才简单 ,如果需要加工可以联系我,开黑作坊的1306693736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原理好像差不多

你可以参考下着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有问题,这种不是应该固定螺母,丝杆动吗?只有固定螺母结构才简单 ,如果需要加工可以联系我,开 ...

大佬请教下您,确实有考虑过丝杆螺母固定的方案,但以前没这么做过,丝杆螺母固定的话,丝杆固定端要怎么设计呢,定制轴承?

网友(点评):
定制?扯蛋,这些都是标准件,还定制,工业上极少有定制的东西,你能想到的都有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着结构

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