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与铁焊接,铜包铁

楼主(2023-11-15):
铜与铁焊接,铜包铁。实物如l图。这个怎么加工的有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23-11-16 11:09):
温州地区有没有会加工的,会的话留言

网友A:
我猜是铸造的

网友B:
这个是压入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压入的 。

请详细说说怎么看得出是压入,而不是铸造的时候把铁棒做芯子的

网友D:
找一下铜铁相接的地方有没有骑缝螺丝,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压入的,打骑缝钉,再车一刀

网友:
过盈压入完事,没那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铜铁相接的地方有没有骑缝螺丝,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压入的,打骑缝钉,再车一刀

(๑•̀ㅂ•́)و✧:;問一下,
打騎縫螺絲是什麼原因❓

网友:
过盈压入再打销孔,过盈敲入销子,再车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详细说说怎么看得出是压入,而不是铸造的时候把铁棒做芯子的

楼主,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是因为以前公司给德国配套,车间做过有类似零件,他们图纸上有完整的工艺路线,

工艺路线上是压入,然后再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铜铁相接的地方有没有骑缝螺丝,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压入的,打骑缝钉,再车一刀

仔细看:外面有一圈是铜压着铁的,如果是压入铜与铁应该平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是因为以前公司给德国配套,车间做过有类似零件,他们图纸上有完整的工艺路线, ...

仔细看:外面有一圈是铜压着铁的,如果是压入铜与铁应该平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铸造的

电焊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一般这种不同材质是不会去焊接的,不同材质焊接叫钎焊,而且不用在这种场合,管道钎焊比较多一些,强度不高。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过盈配合压入的,因为看里面的钢材表面很光滑,像是加工过的,然后压入。从内部看,不像铸造痕迹。

网友(点评):
不过铸造看是什么方式,铁作为型芯,铸造材质是铜。或者铜作为芯,铸造铁。

网友F:
可以这样判断:铸造的一般内芯有筋且不加工外径,压入的没筋,要加工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判断:铸造的一般内芯有筋且不加工外径,压入的没筋,要加工外径

弱弱的问下:内芯有筋是指什么,怎么看?

楼主:
E:\微信图片_20231116092447.jpg拍个清楚点的

网友G:
铜与铁焊接可以用钎焊,焊料用铜基的比如银铜,磷铜等,焊接温度800左右。铜和异种金属铁,铜的熔点为1000℃左右,铁的熔点为1500℃左右。如采用铜类似的温度焊接时,铁无法熔接,此时的焊接状态为融化的铜的用量在铁材的表层中,因而形成铜铁的熔模体但是,其焊接完成的管件表面看起来很漂亮,其焊缝处的强度一般。如果采用铁类似的温度焊接时,铜则会发生过烧,出现下流,铜铁无法焊接。因此,目前的铜铁焊接一般是通过银焊料枫叶焊接。采用枫叶焊接时,通过枫焊材料对银焊料进行加热融化来填充铜板材和铁板材间的间隙,从而使铜板材和铁板材通过填充在间隙中的焊料将三者焊接在一起。焊接时焊接温度与焊料温度,而低于和铁铜的钎焊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与铁焊接可以用钎焊,焊料用铜基的比如银铜,磷铜等,焊接温度800左右。铜和异种金属铁,铜的熔点为1000 ...

银焊料选什么型号的?可能成本比较高吧,直径120MM的铁,焊接要多少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内芯有筋是指什么,怎么看?

找个蜗轮看看

楼主:
加2个大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๑•̀ㅂ•́)و✧:;問一下,
打騎縫螺絲是什麼原因❓ ...

防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松动
謝謝您回復‼️
(๑•̀ㅂ•́)و✧:;是只打一顆❓
還是均勻佈置4顆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怎么看出来的,是因为以前公司给德国配套,车间做过有类似零件,他们图纸上有完整的工艺路线,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铜与铁焊接可以用钎焊,焊料用铜基的比如银铜,磷铜等,焊接温度800左右。铜和异种金属铁,铜的熔点为1000 ...

钎焊无疑是一种普遍认可的工艺,这里需要就现有信息明确是否是钎焊,第一,钎焊的焊剂如何涂覆;第二,涂覆焊剂后铜铁如何装配;第三,照片中断茬处相对整洁,看不出钎焊痕迹。

网友C:
个人猜想是压入,大倒角说明一切,只是看到有朋友说铸造,觉得铸造工艺合理,请明白的朋友详细说说

还有,请问楼主,这个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想是压入,大倒角说明一切,只是看到有朋友说铸造,觉得铸造工艺合理,请明白的朋友详细说说

还有 ...

如图位置:铜是覆盖着铁的,覆盖了大概有1MM深*7MM宽。我的理解:如果是压入的话,铜与铁是有分界线的。
这个是烫金版辊。还有你说的大倒角,怎么看出来的?实物样好像没有倒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位置:铜是覆盖着铁的,覆盖了大概有1MM深*7MM宽。我的理解:如果是压入的话,铜与铁是有分界线的。
 ...

铜是覆盖着铁的,覆盖了大概有1MM深*7MM宽

网友:
如果是压入,会有气孔,如果没有气孔且铜铁接触紧密,我猜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钎焊无疑是一种普遍认可的工艺,这里需要就现有信息明确是否是钎焊,第一,钎焊的焊剂如何涂覆;第二,涂 ...

没有痕迹可能是钎焊或者扩散焊后再二次加工的,钎焊可以在焊缝处涂焊膏。

网友(点评):
无疑你听过钎焊,不知道你见过没有,钎焊的焊剂很难均匀分布的,在照片断口的位置,你能看出钎焊痕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痕迹可能是钎焊或者扩散焊后再二次加工的,钎焊可以在焊缝处涂焊膏。

切开的断面平整,看不出钎焊痕迹。会不会压入后,用铜焊条焊上1MM*7MM(实际比这个值大)?或者直接浇上一层铜水?

网友:
照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开的断面平整,看不出钎焊痕迹。会不会压入后,用铜焊条焊上1MM*7MM(实际比这个值大)?或者直接浇上一 ...

铜可以扩散焊的,焊接不锈钢或碳钢时就可以用纯铜当钎料。

网友(2024-02-02):
压入后铜焊灌缝,冷却后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