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跨度计算

楼主(2023-11-15):
问题1:两导轨间距1500,这个间距是否合适?有无计算校核公式?
问题2:多大的跨度用双电机驱动?
问题3:单侧电机,另一侧导轨怎么保证不卡死

网友:
嗯,你说的对

网友:
哈哈哈哈
17年注册的中尉
21年注册的元帅
还有这种问题和回答,我真的笑不动了

网友:
老板,讲句实话,你这个讲话方式像面试的在拷问新进员工

网友A:
跨度1.5米 不算大

很多龙门机床都有这个跨距,主要要计算整体刚性,施加在导轨上的载荷。以及最小启动力×摩擦系数>两组导购滑块最摩擦角 防止自锁

不知道这样描述你能否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度1.5米 不算大

很多龙门机床都有这个跨距,主要要计算整体刚性,施加在导轨上的载荷。以及最小启动力 ...

感谢~
刚性计算可以分享下相关计算嘛?
两组导购滑块最摩擦角这个能展开讲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刚性计算可以分享下相关计算嘛?
两组导购滑块最摩擦角这个能展开讲讲嘛

两组导轨各再一侧 跨度15米,由于 加工 安装等因素 这两组导轨不可能绝对的平行,形成一定的微小角度。

此时只要 最小推力大于 不平行造成的微小角度的阻力 即可顺畅移动

我给了两张图片 你参考一下。原理类似 无非你的是直驱 人家的是 凸轮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组导轨各再一侧 跨度15米,由于 加工 安装等因素 这两组导轨不可能绝对的平行,形成一定的微小角度。
...

大致理解了,感谢分享!

网友:
a为什么小于b/2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