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零件既能实现小幅移动与定位安装

楼主(2023-11-15):
这个零件是个平板,4个孔,我要它实现小幅移动的同时,也需要精确定位,安装
以前这个零件宽度比较小,一条直线,2个孔螺钉,另外两个孔是安装定位销,一面两销,圆柱孔和长圆孔
但是现在这个零件变宽不少,变成4个孔,朝着一个方向小幅移动,这个定位精度要求还很高,先定位,然后锁紧,现在这4孔我做了几个排布方案,
过孔锁M5螺钉,直径5.5,长圆孔也是直径也是5.5,移动长度2mm
下图是这2个排布方案,帮看看,谢谢!

网友:
先锁螺丝确定好位置,配打销孔

网友A:
做L板,上板面如你图,侧面用螺丝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L板,上板面如你图,侧面用螺丝调节,

第一张图还是第二张张图?

网友:
看你问了很多相关问题,是在很纠结,多做几个样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