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45钢的屈服强度对吗?

楼主(2023-11-15):
请问,在sw中,45钢屈服强度与百度查的相差太多,如图左边是sw的,屈服强度185,右边百度的是450。请教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
专业的事,请找专业的书。百度的数据是网友上传回答的,很多都是错的。
至于SW的标准材料库里,是没有45钢的,这个数据是工程师自己加进去的,也是人为因素。
需要具体的数据,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材料手册,附图是机械设计手册中的数据。

网友:
重要技术寂寥要以技术标准为准。

网友:
185怎么可能

楼主:
我觉得大家说得都对。只是。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软件,是否就是这样的情况?难道是当时的设计者是胡乱添加的......影响中国这么多使用者......

网友:
首先,185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你这什么版本的SW,我用的2012的,看了下大部分都有问题的,这个也不能怪软件,因为材料的不同热处理状态强度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很难给全,你要用材料做有限元分析,自己要对使用材料做相应的调整。

楼主:
我是2016的。您说的对。确实无法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