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变频器和变频电机,这两种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1-16):
有没有懂行的说一下,从效果,利弊,价格等方面详细说一下

网友: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不能长时间在低速段使用,变频电机就可以

网友:
散热和工作频率,普通电机没有强制散热风扇,所以不能工作在低频,也不能工作在高频,他设计是60HZ内,过低散不了热,过高噪音很大,
变频电机,可以在低频,1HZ,可以在高频400HZ工作,

网友:
楼上的正解,学习了!

网友:
楼上正解,价格的话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贵两三百元左右

网友:
这个主要看业务员怎么吹,有的普通电机长期10Hz没问题

网友:
普通电机后面的冷却风扇是装在电机轴上的,和电机轴的转速一样,所以低速时候转速慢,散热不好,恰好低速时候电机又是散热厉害,所以,长期在低速时候,普通电机是很容易过热的。而且在低速段,就算变频电机,启动时数也是5hz以上,也就是50hz时候转速的十分之一,更何况普通电机。但是如果要求不高,工作转速又长期在一半最高转速下,那还是问题不大的。我们很多客户都用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没出过问题,尤其是30kw,37kw,45kw,55kw都用过。这是针对我们行业而言的,你根据你的情况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