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折弹簧安装固定的问题

楼主(2023-11-16):
这个防折弹簧,两端都连着结构件,我感觉他是通过螺纹拧上去的,但我夹着没拧下来,如果不是拧螺纹的,上面那个锁紧环感觉没作用了。有没有懂这些的指导下

网友A:
拧上去的,,,,,你拧的方式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上去的,,,,,你拧的方式可能不对

这个怎么说,拧的方式不对,还有就是这个牙怎么设计,我量了下,线径3mm,外径22.5mm,我的牙做成M18*3?

网友(点评):
有过盈量,,,,,看图纸要求,M18x3是不是松了

网友(点评):
见过光面拧的,,,,

网友:
螺距对的上应该可以拧吧

楼主:
这是M18*3和弹簧配合的情况,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上去的,,,,,你拧的方式可能不对

光面怎么拧上去的,我问了做弹簧的,他们说配合好可以拧,他们试过M5的,没有做过20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面怎么拧上去的,我问了做弹簧的,他们说配合好可以拧,他们试过M5的,没有做过20这么大的

简单猜想一下,弹簧是弹性体,一节一节拧上去,这样每一节都可以稍微胀大。
也就是大力出奇迹。这种装配不大可能用冷热装配吧。

批量生产时,可以有专门的旋转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