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帖

楼主(2023-11-16):
领导让出设计方案,现在心中有些想法,那么怎么把想法,比如有些图,哪里去找那些器具的模型,因为设计到机器在现场的布置现在相当于出个效果图给领导看,求大佬指点

网友:
标准件可以去各个品牌官网下载模型

网友A:
先动手(画图)再BB。不然BB完了,就不想动手了。

网友:
标准件好弄,各大供应商网站基本上都可以下载。成套设备的免费午餐可能就少了,淘宝、沐风之类的花钱吧

网友:
先画草图,几种方案,让领导选择,后面再细化。

网友:
画方案没必要这么细致把。  如果领导不介意甚至可以word里画几个方块写几个字给讲讲

网友:
先出草图,定稿了,逐步细化。

网友:
大致形状画一画,能看出来是什么就行

网友:
手画方案啊,把基本原理讲清楚就好了。边说边画,或者自己先画好草稿,在整理下,稍微正式些。以前我做方案就这样干的。等领导同意后,进一步细化画3D的原理方案,一步步细化。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讲方案一般都是手画,可以多几个方案,手画几个原理图,然后再结合一些轴侧视图(这个就要考验绘画功底了),能让领导知道怎么个原理方案就行,不要在意尺寸细节。等大致方案基本确定了,再画三维细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动手(画图)再BB。不然BB完了,就不想动手了。

哈哈哈哈,是的,跟领导bb完,让领导去画去吧

网友:
开拔网下载3D模型,先搭个大概的框架出来,将整体的动作流程讲通就行,不需要关注设备内部的细节

网友:
设计方案就是平面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