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维软件重命名后图纸失联问题的调查

楼主(2023-11-16):
借用的零件改了图名图号后,工程图失联。

各位“画图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工程图里面重新链接(CATIA)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没用过

网友:
用插件重命名不会失联

网友(点评):
插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电脑里没有插件……

网友A:
在通一个文件夹下把工程图和零件图一起改
或者在总装及总装图打开模式下一起修改

网友:
SW用宏改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求分享宏文件tj20130828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3D改名了,  工程图找不到这个3D了是吧。  工程图改参考对象,参考改成现在改名后的3D

网友:
重新建立参考

网友:
如果是SolidWorks的话,可以用插件SOLIDWORKS Explorer来批量修改。

网友(点评):
我回家研究下,这个插件公司电脑没装,卧槽~

网友(点评):
这个插件21还是22,就没了,可以直接打开工程图,选中视图修改参考的

网友(点评):
直接在装配体特征树里改名,保存时会提示更改参考

网友(点评):
我一直还是用的2016。。。用SOLIDWORKS Explorer修改的好处是,如果选择全部替换,那么只要替换一处其他的所有参考关系就都修改了。不用一张张的改。

网友(点评):
2011朋友说的确实。如果是在装配体的设计树里边对3D零件修改名称,那就不会出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一个文件夹下把工程图和零件图一起改
或者在总装及总装图打开模式下一起修改

如果是你改了零件名,工程图没改怎么办

网友(点评):
同时打开总装,零件,工程图的情况下改名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尽量少用直接修改,多用右键里面的打包和修改名字,这样不会丢失;真丢了,第一种是用sw的打开选中图文件,修改参考,第二种是进图后选视图修改参考

网友:
打开SW,然后软件里面打开你要的工程图,点击参考再选中你的零件图

网友:
这种情况我通常是采用零件图和工程图一起打开,将零件图改名的同时将工程图另存为新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