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压力调节阀是否有数控的?

楼主(2023-11-16):
气路中的压力调节阀大多数时候都时旋钮手动的,平常习惯再气源端调到一个固定值然后就基本不会再去调了最近设计的一款设备中,买了个数显的压力表,和一领导聊的时候突然被问是否能用后台去调节单个气动回路的压力
下意识想回答没有,但是收住了,回复说之前没用过,找找看再聊。
去淘宝上用几个关键字搜索了下,好像除了蒸汽回路的比例阀,还真没远程可调的
感觉实现,原理不难,加个小型的伺服电机配数显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实时调节了
大家伙再平常的工作中有遇到过类似的需求么?这么实现的?

网友A:
气动比例压力阀

网友(点评):
485口还是232的 有实时控制功能么 销量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动比例压力阀

我觉得楼主是想找一个带通讯的调压阀,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点评):
对 想看看市场上到底有没有需求

网友:
实现原理不难,但普通设备上应该也用不到,没那么高要求,没性价比,

网友:
一般都这样吧,10的管子让人装个伺服电机怎么看怎么浪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是想找一个带通讯的调压阀,还真是没见过

总线控制,远程控制带通讯,Norgren、Festo、SMC都有呀!

网友(点评):
这种还真没用过,查查资料

网友(点评):
英国的品牌 质量肯定没问题,就是贵。

网友:
电气比例阀,很多做气动的大厂家都有,smc之类的,很常见了

网友:
开发过一套,价格太高,束之高阁。实际使用一般都是调到一个值,很少去动,所以不实用,性价比不好。

网友(点评):
这是趟过路了 其实主要是还是市场需求太小了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控制,远程控制带通讯,Norgren、Festo、SMC都有呀!

哦吼

网友:
festo的肯定有,听过没用过

网友:
有,电控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