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器问题

楼主(2023-11-16):
在这个上下两个桶联通,侧边有一个软管通气,当下面的桶出水口被堵住无法进气时,
上面一个桶的水会保持这个状态吗,还是会一直流到下面一个桶里面,是什么原理。

网友:
液体会流下来进入软管,直到软管中液面高度与上方容器液面一致。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這要看看,你管子的粗細,
兩桶聯通的管子粗細多少❓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差点把脑溢血看出来了,这还需要问吗?万有引力学过没有?空气和水哪个密度大?常识啊大哥,看得心里堵得慌
要不就是你画图有问题,下面那个桶不是液面你画什么波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ଘ(੭*ˊᵕˋ)੭*:;這要看看,你管子的粗細,
兩桶聯通的管子粗細多少❓

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和两个桶联接的管道粗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