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铁们寻找一种零件

楼主(2023-11-16):
请教老铁们:想要一种零件。大意是:把圆型滚珠导套,切开后拉直,变成平板型,就是把图1变成图2的样子。请问:这样的零件叫什么名字?希望老铁们指教。

网友:
无油自润滑石墨铜滑板

网友:
钣金?你要的啥,是图片里的,还是这个功能,功能就是钣金,可以展开

网友: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自润滑铜滑轨和直线导轨相比,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点评):
这个载重低啊

网友:
模架的导柱套,为何要展开用?不如直接用滚珠导轨!

楼主:
老铁们,谢谢了。某宝上有钢条式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铜板的,即铜板上带滚珠。

网友:
平面的有牛眼工作台,但估计不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
可以买滚珠和铜板自己钻孔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们,谢谢了。某宝上有钢条式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铜板的,即铜板上带滚珠。

牛眼直接买,铜导条自己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