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度石英玻璃表面容易附着烟雾形成结晶体

楼主(2023-11-16):
目前使用,半渡金真空加热灯管,灯管材质是石英石,环境温度800度,被加热物体(硅胶)产生黑色烟雾,烟雾附着在灯管表面形成结晶体,从而使灯管基本使一碰就裂开或者碎掉,没有找到办法解决,排烟装置不可取,温度太高,会加大能源损耗,且不好做

网友:
不成熟的想法,能否考虑气体循环的排烟装置呢,气体经过旋风分离然后过滤然后再送回工作腔体内。

网友:
是否可以用热风吹气的方式,让蒸汽改方向,不向灯管方向飘~~~

网友:
光伏设备把!

楼主:
循环的方式加大了设备的成本,就是想往石英玻璃表面有什么耐高温不沾的透明涂层方向考虑,欧洲设别结构一样,但是灯管查不到型号和品牌

楼主:
找了一种耐800-1000度的防粘的材料,另一种提升表面硬度很高的材料,看用在石英玻璃上哪个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