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复绕/绕线/张力控制

楼主(2023-11-16):
       求助,最近要做一台功能类似于收放线的设备,产品是光纤,设备主要功能就是在250微米光纤表面上,每段距离分别加工一个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精密位移台来实现位置的矫正,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张力问题,因为加工光纤如果张力不均匀恒定,那么我们每段加工距离上面,加工的点的一个间距就会不一样,从而影响加工效果,所以需要解决这个张力问题,让光纤每段加工区域的张力保持恒定,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许多复绕/绕线机的资料,我个人绝对可以通过借鉴他们的张力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这边之前没接触过复绕/绕线之类的设备,所以这种设备上好多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比如什么摆辊/磁粉制动器)而且他们这种设备有很多的从动轮也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张力是如何通过磁粉制动器来控制的

      求各位前辈能给晚辈提一些建议,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A:
轮胎行业用的控制钢丝帘线张力的用的,不知道适合你不。通一根气管就行,通过调整气缸压力来控制张力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行业用的控制钢丝帘线张力的用的,不知道适合你不。通一根气管就行,通过调整气缸压力来控制张力的大小 ...

老哥,他们这些张力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啊,是不是,张力传感器检测到张力值,如果张力值发生变化,然后把信号发送给摆辊,通过摆辊上下浮动提高光纤的摩擦,控制材料的张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他们这些张力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啊,是不是,张力传感器检测到张力值,如果张力值发生变化,然后把信 ...

没有传感器,就和气动刹车一个原理。 通过气压来控制张力的大小,但是稳定性比气动刹车好得多,精确性也很高。尼龙帘线、钢丝帘线都是用这种来控制张力稳定性的。 该装置上有一个刹车皮和小气缸,摆臂。当钢丝帘线松动或者过紧时,摆臂自动调节位置来保证张力的稳定。纯机械式的控制张力。
发一个国产的张力控制器图给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