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选型软件如何恢复设置?

楼主(2023-11-16):
今天用亚德客软件的时候,不小心把可以选择气缸安装附件的界面关闭了。如下图

楼主:
那个界面可以选择气缸的安装形式,比如脚座式,或者平板法兰式

楼主:
论坛里,大家有软件用的6的朋友知道怎么恢复亚德客软件的默认设置吗?

网友A:
鼠标放到任意标题栏位置,右键勾选“链接”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到任意标题栏位置,右键勾选“链接”就出来了

谢谢朋友

网友(2024-03-06):
引用 楼主:
论坛里,大家有软件用的6的朋友知道怎么恢复亚德客软件的默认设置吗?

【亚德克AirTAC-SMC-怡合达-等外观一样的选型软件,零部件图里看不见开放式列表】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在地址栏中输入“%appdata%”,回车(输入时没有双引号),然后删除其中的cadenas文件夹,就可以恢复初始设置的界面了。

网友:
【亚德克AirTAC-SMC-怡合达-等外观一样的选型软件,零部件图里看不见开放式列表】可以打开“我的电脑”,在地址栏中输入“%appdata%”,回车(输入时没有双引号),然后删除其中的cadenas文件夹,就可以恢复初始设置的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