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顶部固定方式请教

楼主(2023-11-16):
此产品,总共有6根立柱,每根立柱都需要和天花板固定,类似那种储物架的性质。它要满足360度旋转,左右能移动, 上下能移动行程。我搞了个结构满足要求,但是结构太丑了,我都不忍直视。请教有什么比较好的固定方式。。。。另外,此产品总重量也有要求,目前我的结构刚好满足31KG。成本上也不能太贵,需要根竞争品竞争。

网友A:
天花板是啥材质啊,混凝土层?还是吊顶?

网友:
(๑•̀ㅂ•́)و✧:;结构,.,.,.,.,.确实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花板是啥材质啊,混凝土层?还是吊顶?

美国的那种木屋有木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国的那种木屋有木梁的

打膨胀螺栓?你这个木头受力不好, 就不知道你实际工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膨胀螺栓?你这个木头受力不好, 就不知道你实际工况如何

重点不是螺丝固定问题吧。。。是外观

网友(点评):
我咋觉得还可以。。。

网友C:
这是怎么实现360°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怎么实现360°旋转的?

法兰对接,孔对孔,旋转啊.叫360度旋转,其实是每30度转一个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兰对接,孔对孔,旋转啊.叫360度旋转,其实是每30度转一个下

第一张图是挤出型材,还是压型折弯出来的?

网友(点评):
像两个折弯件,有对接处 看上去像钣金折弯焊接 如果是铝型材的话 应该是挤出成型的吧

网友:
@grf2004 赞观察仔细。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是中间似乎有缝

网友(点评):
折弯成型的,和机柜的立柱差不多的,圆角的内角能明显看到尖刀折弯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