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输送纸张时纸张受力请教

楼主(2023-11-16):
用辊子输送纸张时,前面的辊子大,后面的辊子小,两个辊子转速是一样的,那么前面辊子与纸张接触的地方线速度就大,后面辊子接触点线速度小;这样会给纸张一个轻微的拉力,请问下这个拉力怎么计算?

传输结构示意图

传输结构示意图

楼主:
请教师傅,师傅说肯定有力,但是要出计算书,不知道怎么计算,请教下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大辊子处不打滑,是不是就相当于直接拉一张夹在两个辊子间的纸,直接算动摩擦力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理想状态是不打滑,两个辊子材质是一样的,算出来的动摩擦是相同的吧?两个辊子与纸张的接触点处的线速度不一样,有个速度差,我在想是不是用速度怎么换算过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换算

网友:
我觉的是动摩擦力,滚子压力x动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我试试,但是总觉得速度差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你这个结构是怎么实现输送纸张的?不太懂,两个纸在两个辊子之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下面的辊子是主动辊,有动力转动,上面的浮动压辊是没有动力,只有正压力,利用的是滚筒于纸张的摩擦力向前输送

网友:
想请教个别的问题,这个纸张的实际输送速度是大辊的线速度还是小辊的线速度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点评):
据实际测是介于大辊子的线速度与小辊子的线速度之间,理论上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辊子处不打滑,是不是就相当于直接拉一张夹在两个辊子间的纸,直接算动摩擦力可不可以??

理想状态是不打滑,两个辊子材质是一样的,算出来的动摩擦是相同的吧?两个辊子与纸张的接触点处的线速度不一样,有个速度差,我在想是不是用速度怎么换算过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换算

网友:
为什么不用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状态是不打滑,两个辊子材质是一样的,算出来的动摩擦是相同的吧?两个辊子与纸张的接触点处的线速度 ...

指定是会打滑,不打滑纸就撕裂了

网友:
前后速度不一样,只有两种情况结果,要么其中一个轮子打滑,要么纸张被拉断。从描述来看,纸张不会拉断,那就只有可能存在打滑的情况。

所以,按滑动摩擦力算好了。

也可以算最大静摩擦,这应该是纸张受到的最大拉力了

网友(点评):
哦哦,您说的对,确实应该是有打滑状态;那就按滑动摩擦力算

网友:
不知道算张力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为了确定纸张是否会被撕裂,按最大摩擦力算就可以,纸上受到的力都是摩擦力,只要最大摩擦力不会导致纸撕碎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按计算书要求是要算在一定的输送速度下,纸张在这两个辊子处受到的拉力,或者说是在纸张不拉断的情况下,最快的输送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这个拉力是不是等于大辊子的自身瞬时的驱动力?排除纸张的张伸情况和打滑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成某一时间点上是大辊子的驱动力作用在纸张上?

网友(点评):
这样是有可能的,我再找人请教请教

网友:
我没搞过,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假定纸张不打滑,前驱动辊线速度为1,后驱动辊线速度为1.1,即两驱动辊之间的纸张被拉伸了10%,根据形变计算出纸张的张力,和辊子与纸张的最大静摩擦力比较,如果小于最大静摩擦,说明不发生打滑。如果大于,说明有打滑,此时纸张拉力等于滑动摩擦力,可以根据摩擦力反推出纸张形变量,从而计算出后驱动辊出纸张线速度

网友(点评):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这样是有可能的,我先按找个思路算一下

网友(2024-03-26):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