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23-11-16):
请问如图   安装的时候   两根轴(200长)装上后   当中的丝杆经常会卡住(别住)    要中间部分的牙让供应商拿回去回一下才会好
不知道问题在哪   公差放的都是正的
丝杆两头是各自一个轴承
都是普通镀铬棒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问题在哪   镀铬棒不标准?或者长了变形?

说不出来问题   我也就半吊子接手的别人的活      左右两块安装板是一起做的   误差应该不大   中间的零件孔位不匹配?

网友A:
没看到图,200长的轴,行程不到200,丝杠可以驱动端固定,另一端悬空就好。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得见。复制粘贴只有自己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200长的轴,行程不到200,丝杠可以驱动端固定,另一端悬空就好。可以试试效果

已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得见。复制粘贴只有自己看见。

谢谢  补好了

楼主:
笨办法卡了下,中间件估计有1度的倾斜,我估计螺牙孔打偏了,但是还是说不通完全别死

网友:
从图中能看出哪部分带牙。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安装时候位置不正确,相关零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放对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主要是导套和镀铬钢 间隙太大了 就卡住了。

网友:
结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两头端板和中间滑块孔没有合体一起加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11楼是正解。结构选用的不对。
镀铬棒和直线轴承的配合 间隙是0.1以上的,如果装配时再不精调,肯定容易憋死 。
单导轨+丝杠 不很完美吗 ,成熟的模块化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是正解。结构选用的不对。
镀铬棒和直线轴承的配合 间隙是0.1以上的,如果装配时再不精调,肯定容易憋 ...

lz不用标准模组,应该有其想法吧

网友:
装轴承呀

网友:
侧边两块板,安装上有误差吧,黑色和灰色板连接,是采用销钉定位连接的吗

网友:
这种机构直接买模组啊,自己攒多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