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位四通电液阀AB口的判断

楼主(2023-11-16):
前段时间通过给P口通气的方法来判断电液阀的A口,使用时发现判断错了。
事后发现这个电液阀的阀芯是由先导电磁阀来驱动的,在没有通液压的情况下,电液阀的阀芯位置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2024-01-04):
电液阀那就要拆开两侧端盖,拿掉弹簧。
再吹气看通气情况,手动左右推阀芯,判断阀芯机能。

网友:
电液阀上一般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