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型号选择

楼主(2023-11-16):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负载20N*m,负载转速在180r/min,负载功率在350w,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我找了一下三相异步电机功率都挺大的,是不是得接一个减速器,或者连接一个自带减速器的电机

网友:
(๑•̀ㅂ•́)و✧:;單相電機➕減速机
找[精研]、[東勵]都有產品‼️

网友:
转速180,应该要用减速机了,结构紧凑的话就用带减速机等电机,空间富裕的话就电机配减速机。电机功率550W,留点余量。

网友A:
按照20N·m,180r/min来算,功率是37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20N·m,180r/min来算,功率是378W

功率确实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