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基本偏差

楼主(2023-11-16):
上面这张图,共28个系列,实际上大部分零件公差要求只用到很少的几个系列,比如f,g,h,k,其它的偏差有意义吗?

网友:
虽然没图,但是我知道你说的,

行业不一样,比如同样大小的孔,给的公差不一样,
非标行业5以内的销钉孔,1丝公差,200以内2丝的平面度
这基本上不用查表

但是换个行业,这一招就不灵了,该是几就是几。

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你说的其他的只是你所在的行业不常用。

网友A:
卧槽,第一次看到活的斑竹

网友(点评):
版主是啥,第一次看到

网友(点评):
看你上条回复我还没注意,看到你这条我专门又上去看了下称谓,还真是

网友:
图片要上传别人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第一次看到活的斑竹

最近对版主进行了整理,还没有弄完。

网友:
这公差是分行业吧,可能一些行业就需要哪些你说的少用的呢。

网友:
你只是使用者,并且是个很窄面的使用者。
标准制定者面对的是一个系统。
即便如此,还有场合使用非标准公差。

网友:
公差配合与使用要求和配合性质有关,与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行业或工况不一样,公差选择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