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大神进来看看,迅镭激光机

楼主(2023-11-17):
老板说 这个迅镭激光机要用此图,CAD中 需要删除 单独圆,怎么才能快速删除了,这样的图总共8000个一个个删除,2个人要干半个月。

网友A:
意思是图中所有这样大的圆,全部删除?

网友(点评):
看着像是删一部分,从图A删成图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图中所有这样大的圆,全部删除?

是的怎么 删除额,一个个删除 要半个月 ,2个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 删除额,一个个删除 要半个月 ,2个人

只删除单独的圆,另一个 圆和其他镶在一起的不要删除

网友B:
有规律就好

网友C:
这活干半个月不是挺好吗,又不是不给工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删除单独的圆,另一个 圆和其他镶在一起的不要删除

用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干半个月不是挺好吗,又不是不给工资

8000个啊每个干2分钟,要郁闷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试试吧

什么宏啊 推荐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画!

这是其他软件 拖出来的,要删除单独的圆,就可以 迅镭激光下单了

网友(点评):
重新画比删除快。一个一个删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活干半个月不是挺好吗,又不是不给工资

就是,本来老板想现在开除,没办法,继续忍半个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规律就好

要先总结规律,另外,这样大批量改图是谁的责任?

重新出图,代价几何?

网友:
激光机一般配的插件或软件  就有删除同类似图形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需要的剩下的圆,或者要删除的圆,直径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规律,可以一键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总结规律,另外,这样大批量改图是谁的责任?

重新出图,代价几何?

领导的责任都是交学费。
你的责任?那要搞死你

网友E:
不太明白,哪些图要删,哪些图要留,留下的和删除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嗯???CAD是autocad吧?有快速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CAD是autocad吧?有快速选择啊。

边上有 其他一样的圆,都是个体 ,只删除单独的圆的和圆在其它图形上的不需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哪些图要删,哪些图要留,留下的和删除的区别是什么?

激光打印 要识别啊,单独的圆的 不需要 激光机打出来现需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CAD是autocad吧?有快速选择啊。

只删除单独的圆, 在图形的上的圆不删除的额

网友:
照成大批量改图是谁的责任,如果不是你的,那就先跟领导说明情况工程量巨大花费时间啊之类的,然后就按部就班的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删除单独的圆, 在图形的上的圆不删除的额

删和不删的有啥区别?只是位置不同, 直径都一样?你这种就是定位用的吧?为啥不一开始就设置不同颜色或者不同图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 删除额,一个个删除 要半个月 ,2个人

改两个月不是挺好的吗,只要不是你造成的原因你急什么,出了问题慢慢搞,不是你的锅你就别管,该干啥干啥,反正工资照样拿

网友G:
中望CAD中,有个命令“选择类似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望CAD中,有个命令“选择类似对象”

用的就是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