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3d图设备改造入手点

楼主(2023-11-17):
机械小白,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像这种没3D图的机器需要改造,是从哪里开始入手呢,是先把原模型建出来,再进行改动,还是说把孔位定下,直接放加装零件模拟位置

网友A:
先说想怎么改,大改还是小改,整体还是局部,优化还是推翻重来,跌打损伤还是伤筋动骨

网友:
改的地方要测绘,担心干涉的地方要测绘。

网友B:
先说这是什么机,为何要改,想增加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想怎么改,大改还是小改,整体还是局部,优化还是推翻重来,跌打损伤还是伤筋动骨

局部小改,是产品的塑盒更改为载具,尺寸和定位要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这是什么机,为何要改,想增加什么功能

摆盘下料机,产品塑盒改为载具,尺寸和定位结构的改动,还需要加装底部相机

网友(点评):
老老实实测绘比较好,我们新设计的东西有时候检查了又检查都会干涉,这机构也不多,测绘两三天就够了,不是自己经手设计的东西最好还是测绘,简单的东西画画没多长时间

网友C:
这个结构看着好眼熟啊,该不会也是光电3C里的设备吧

网友:
加底部相机是为了纠正下料时候的零件姿态吧?,然后因为下料的载具准备用定位的形式确定目标位置,所以不整上相机了吗?
借用一张老图的话,全部给我整成可调的,劳资出图就是一刀切。

网友(点评):
全部 做成可调的这个我有体会的,有时候 供应商精度加工不到位,老板说 ,全部做成可调的,到最后没有一个定位基准,纯手调,精度根本调不出来。。。

网友(点评):
关键是 你都弄成可调的,装出来出问题了,你都不知道到底是零件的问题,还是工人装配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哈借之前看到的机械大爷表情包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看着好眼熟啊,该不会也是光电3C里的设备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摆盘下料机,产品塑盒改为载具,尺寸和定位结构的改动,还需要加装底部相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