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轴向额定载荷在哪里查到?

楼主(2023-11-17):
低速的结构,旋转连1圈都不到,想查一下轴向额定载荷,
设计手册里没有给出轴向额定载荷,到哪里查?找供应商样本?

网友:
有品牌基本都有基本的样本参数

网友A:
供应商官方样本,要么直接装个romax去里边的轴承库看看有没类似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官方样本,要么直接装个romax去里边的轴承库看看有没类似尺寸

这是什么软件?需要联网吗?

网友(点评):
不用联网。他有内置的轴承库,不过破解版的轴承库……数据更新可能不及时,如果能从各大轴承商样本上找到的话,还是首选这个。 对于单列圆锥这样的,尤其你是用在低速我估计尺寸应该很大吧,这种的比较标准好找的

网友B:
https://c.zcwz.com/show.asp?id=39786
这个网站有轴承的基本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c.zcwz.com/show.asp?id=39786
这个网站有轴承的基本参数

这个数据和设计手册一样的,没有轴向额定载荷

网友:
这个的确是有的,往往专业厂家是有对应手册的,往往是以特性曲线的形式在手册上展示的,需要跟供应商做一定的沟通,如果采购强大,可以要一些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