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23-11-17):
如题,一台加工设备,误差几十纳米级别的精度,对震动是非常有影响的,但凡有一些轻微震动,那么这个误差就会变大,如果我在台纳米级别的设备上面,使用气缸,气缸的震动会对设备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因为怕气缸震动,我都是用电机去作为动力源,但是电机有个弊端,比较大,而且它是旋转运动,每次我如果想要做直线运动,还有去加机构,很占空间,并且很麻烦,不如气缸直线运动简单

补充内容 (2023-11-17 14:03):
老哥们,能不能关注下主要问题啊,在这种对震动非常有影响的设备上,还能用气缸吗,电机是不是也有一些微震动啊

补充内容 (2023-11-17 15:45):
几微米精度,没有需要纳米精度,只是精度越高,产品效果越好

网友A:
直线电机了解下。

纳米级别,不差钱

网友:
楼上姐姐没毛病。都已经纳米级精度了,直接上直线电机,干就完了。

网友:
气缸的缓冲匹配好了振动是可以很小的

网友B:
0.00001毫米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00001毫米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设备

lz是不是搞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搞芯片的?

啥玩意,纳米级??这玩意真没见过,啥行业这么高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了解下。

纳米级别,不差钱

这个我们用的是精度更高的气浮位移台,国外一般都是用这种,但是我的意思是,我这套设备其他功能也需要运动机构,这些功能不需要那么高精度,一般都是抬升,下降运动,但是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如果用电机,要转换成直线运动,还要加机构让旋转变直线运动很占空间,我空间小了,运动行程大概最多不超过50mm,所以用气缸会更加便捷,占空间更小一点,但是气缸不是会震动嘛,就是想问一下能否解决震动,或者这个震动影响大不大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直接用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搞芯片的?

也搞,但不是传统意义的电子芯片,理论上来讲那个会比现在这个更好设计,那个的话加工精度完成可以通过精密XY轴位移台来实现,只需固定住就行了,但是目前这个要考虑张力,每段张力不一样就加工的间距就不一样,从而影响加工效果,所以我最近都在看复绕机/绕线机这种设备,看他们张力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点评):
绕线机跟你这玩意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玩意,纳米级??这玩意真没见过,啥行业这么高精度啊

激光,到不了纳米精度,至少也要几微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搞,但不是传统意义的电子芯片,理论上来讲那个会比现在这个更好设计,那个的话加工精度完成可以通过精 ...

来个图

网友D:
你这是准备造光刻机吗?

网友E:
纳米级精度?
气缸震动?
什么设备?
医疗?
气动的不稳定性你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准备造光刻机吗?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加工的误差越小,我们产品效果越好的,所以怎么说也得几微米误差,不然产品根本就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纳米级精度?
气缸震动?
什么设备?

到不了纳米级,至少加工误差也要几微米,至少误差越小,我产品功能越好

网友:
|长涯发表于 11-17 11:27楼上姐姐没毛病。都已经纳米级精度了,直接上直线电机,干就完了。
楼上姐姐?

网友:
电动推杆

楼主:
这个就是直径250微米光纤,需要在上面打上这种阵列点点,点点大概也就1-3微米左右吧,然后它这个阵列的间距是目前的主要难题,光纤张力每段如果不一样,它加工出来的间距,距离也不一样(这个直接影响到产品效果),所以第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加工误差越小,我所能加工的产品效果越好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张力波动

网友(点评):
这高科技玩意干什么用的?

网友:
感觉很高端,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到不了纳米精度,至少也要几微米

我还以为你要造光刻机呢
好像最先进的光刻机配上多重加工的复杂工艺现在才3纳米,你这都上纳米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你要造光刻机呢
好像最先进的光刻机配上多重加工的复杂工艺现在才3纳米,你这都上纳米级了

没有没有,就是说说,意思就是误差越小肯定越好,但是实际上到不了那种级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直径250微米光纤,需要在上面打上这种阵列点点,点点大概也就1-3微米左右吧,然后它这个阵列的间 ...

所以这都是问题,我现在从复绕/绕线机,这种张力控制找解决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先把光纤需要打点的区域两端夹住,然后下面安装两个导轨,等我夹住光纤两端,然后同时往后拉,这样保证每段张力大概一致嘛,但是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音圈电机可以把加减速做的很平稳,速度也有保证,50的行程没啥问题

网友:
首先,了解下同类精密设备上,有用气缸的吗?

其次,50mm行程,也不算啥吧,直线电机能实现,电机+凸轮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直径250微米光纤,需要在上面打上这种阵列点点,点点大概也就1-3微米左右吧,然后它这个阵列的间 ...

果然高端

网友F:
恕我孤陋寡闻   想知道楼主的纳米级别的设备   是通过什么方式检测的

网友:
辅助设备没那么高精度要求。完全可以上气缸,气缸选带缓冲的,振动不大的。整台设备的精度如果只是气缸这点振动就影响了,那工况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不建议用气缸,气缸的震动对你来说太大了

网友:
直线电机或气浮平台,配空气隔振,纳米级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都是问题,我现在从复绕/绕线机,这种张力控制找解决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先把光纤需要打点的区域 ...

我觉得你最关键的应该是,找到合适的量具。

量具才是你一切闭环的基础。

网友:
气缸缓冲做好,应该没有震动,很平稳

网友G:
气缸去做张力响应效果可没那么好哟,用伺服扭矩吧。

网友:
气缸当然可以用,但是要看用来做什么,如果只是辅助性的动作,比如上料,取料,有什么不能用的?只是在加工的时候,气缸不能动作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恕我孤陋寡闻   想知道楼主的纳米级别的设备   是通过什么方式检测的

同意,先明确测量手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气缸去做张力响应效果可没那么好哟,用伺服扭矩吧。

难道lz准备用比例阀调气压?

或者气缸只做搬运这些粗糙的理料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先明确测量手段。

现在检测用的是,视觉检测,有摄像头去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检测用的是,视觉检测,有摄像头去放大

视觉系统也是安装在机器上,气缸对视觉也有震动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lz准备用比例阀调气压?

或者气缸只做搬运这些粗糙的理料工作

只是想用气缸做些辅助性工作,现在不是担心气缸震动会影响到整体设备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用气缸做些辅助性工作,现在不是担心气缸震动会影响到整体设备嘛

听你的意思,气缸是祸害,祸害好多环节,能免就免,电机又不是做不到。

网友:
气缸动作时候不让这个工序动作可不可以。同时气缸振动大不大也看负载的情况。

网友:
气缸速度如果不需要太快的话,可以用弹簧去缓冲,调好气缸力度适中。有些创新有必要做一些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H:
接触的不多,这么专业的问题恐怕不是减震机构和补偿机构就能完成。为什么不问问费斯托、亚德客或者SMC,看看他们有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案,或者共同开发一个方案~产品,没准还有专利。
另一个思路是,如果全自主开发的机构,想想办法,是不是还有可以争取的空间加一套稳定的动作机构。

网友(点评):
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么精密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触的不多,这么专业的问题恐怕不是减震机构和补偿机构就能完成。为什么不问问费斯托、亚德客或者SMC,看 ...

直接不要气缸,一了百了。

网友(点评):
电缸蛮好,大一点。气缸本身精度不高,不知道是不是上料或者退料用?

网友(点评):
整机是精密设备,而且测量是视觉放大,所以要保证测量基准,不建议采用气缸以及压缩空气等一系列容易震动的机构。采用电机,可以控制加速曲线,相对来说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触的不多,这么专业的问题恐怕不是减震机构和补偿机构就能完成。为什么不问问费斯托、亚德客或者SMC,看 ...

我们现在是恒温室+精密气浮位移台+气浮光学平台隔振+大理石,已经把能防止震动和有影响因素的全都用上了,但是产品精度还要更高,所以目前只能在加工方法上面去修改了

网友(点评):
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做光伏检测设备的前辈,他用一个丝杆,行程两百MM的,三十多万一个

网友:
没见过设备,不清楚具体结构。我认为要根据你气缸的作用、需不需要硬限位以及和激光头、作业区的距离。如果距离较远,又可以做间断动作,可以加缓冲器甚至自己在加一道气缓冲,振动影响应该不大。都不能满足,小行程建议用音圈电机,长行程用直线电机(筒型和U型占的空间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