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运动学分析

楼主(2023-11-17):
六自由度机器人,主要研究在角度驱动下的响应,仿真工业机器人各关节的运动姿态,研判作业工况的可行性。通过运动仿真验证机器人关节和手爪的运动情况,输出质心位移和质心速度结果,与商软进行对标。

网友A:
第二个图是什么商软?

网友B:
楼主可能没太搞清楚哪个部位是“关节”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六自由度是怎么来的。那手爪是末端工具,不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没太搞清楚哪个部位是“关节”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六自由度是怎么来的。那手爪是末端工具,不算的。
 ...

楼主标注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才知道,手部机构不在机器人的范围内,

网友:
那机器人,也没有什么太难得东西。

楼主(2024-01-22):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是什么商软?

这个是国产软件INTESIM做的

网友(2024-03-02):
运动学是最简单的啊。
爪子相对第6关节的坐标定下来 正常算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知道,手部机构不在机器人的范围内,

那个是末端执行器,简单来说就是你手中拿的工具,换成爪子执行抓取动作,换成刀具执行切割动作

网友(2024-05-08):
请问机构运动解耦怎么解算。比如并联连杆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