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箱体能这样设计吗?

楼主(2023-11-17):
红线是四个轴,如果可以这样设计又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因素?

网友:
???图图去哪了

网友A: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见。

网友:
完全可以。。。。。。天马行空的设计也是设计!

网友:
设计不错,有创新,这个设计应该能得飞马奖,

网友(点评):
你他娘是是个人才

网友:
看精度负载
如果没精度负载要求,就穿两条木棍挂两个齿轮
如果有要求,箱体要做成上下两截

网友:
维修角度 不行。。加工精度也不行,互换性不行,当然你是配作(DIY)可以。。。
如果真要瞎搞,外面孔比里面大合理尺寸,精度 可以做起来 。

网友:
我去  牛逼 。建议看看 机械设计这本书 ,专门有一章例子是讲 减速机的设计。你这 。。。

网友B:
这样设计不好装配

网友:
你也不将你的用途、目的、工况、负载等告诉大家,只是一个四方体,你叫大家怎么对你的设计进行评估?

网友:
lz继续细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必须上传别人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不好装配

那请问有箱体箱盖呢?左右齿轮传动系是一样的,就是能不能两个箱体箱盖合在一起,减少四个端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箱体箱盖呢?左右齿轮传动系是一样的,就是能不能两个箱体箱盖合在一起,减少四个端盖

如果有箱盖,装配没问题。至于是不是结构最优,要看详图。建议参考SEW减速机样本。

网友:
你这缺少很多东西,减速机不需要加油的吗。你这样设计有什么用。如果自是传动,你要减速机干嘛,你需要几级变速。后期维修,维护,保养等。都是需要设计先考虑。

网友:
先把齿轮传动示意图画一下,再考虑齿轮箱

根据扭矩 冲击 等受力因素考虑 齿轮箱厚度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