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带纠偏

楼主(2023-11-17):
如图所示皮带机构,箭头为鼓型滚筒,其余为常规滚筒,一共做了2套同样的机构,一套左偏一套右偏,纠偏无效,而且一直往紧边跑想请教
1.常规的哪边松往哪边偏,为何会无效
2.类似结构在我们以往设备中都能成功纠偏,是否因为皮带类型变了纠偏方式不一样(照片中为摩擦带,以往皮带为输送带)

网友A:
你这轮子……
我迷糊了,
下一位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轮子……
我迷糊了,
下一位解答

因何迷糊?

网友B:
鼓型太少了吧。上排一个纠偏措施都没有。

网友:
无非滚筒不平行,机架变形,皮带喇叭口,等等,逐一排查。

网友C:
“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这些规则的前提是在滚筒被正确安装的条件下,如果滚筒的轴线安装精度很差,会出现“跑松不跑紧”的情况。
导致皮带跑偏的原因是很多的,皮带的质量也有影响。目测你这是很长的输送带,可以参考码布机采用光电开关给纠偏电机感应信号进行纠偏。不加纠偏机构或者也可以采用带有定位筋的皮带。记得要带载调试,以防空转不跑偏带载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型太少了吧。上排一个纠偏措施都没有。

上面没法纠偏,上面直接带的负载,滚筒压在上面,用皮带当动力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这些规则的前提是在滚筒被正确安装的条件下,如果滚筒的 ...

皮带总长6m多一点,以前我们做过类似结构,皮带总长16m也可以成功纠偏,且不需要自动纠偏,因为这个皮带偏的方式跟我们以往碰到都不一样,所以比较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这些规则的前提是在滚筒被正确安装的条件下,如果滚筒的 ...

精度肯定是不好的,参考物流皮带线,全部是钣金结构,但是以往类似结构都能成功纠偏

网友:
皮带加防跑偏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总长6m多一点,以前我们做过类似结构,皮带总长16m也可以成功纠偏,且不需要自动纠偏,因为这个皮带 ...

V型输送带,了解下

网友:
同行,滚筒排布有点不一样,用张紧滚筒也可以调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肯定是不好的,参考物流皮带线,全部是钣金结构,但是以往类似结构都能成功纠偏

就像前面有位坛友提到的,导致跑偏的因素是很多的,机架,辊轮,皮带等因素都有可能。图上这个结构在精度上也不是很高,所以出现违反跑紧不跑松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并不完全说是原理上出错了。
对于已经装配好的情况,通过现场调试,应该是可以纠偏的。相同的结构现场实际情况有区别,在机械实践中也不为奇。
如果多想一层的话,就是一方面从原理上考虑跑偏的原因,本质去理解“跑紧不跑松”、“跑后不跑前”、“跑大不跑小”;一方面考虑结构上进行优化,如坛友提到的定位筋皮带。还有就是参考其他成型的设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看你那个结构,皮带应该不宽。我常年玩皮带的,给你点建议哈。
1、传动的大轮用平面的
2、鼓轮通常不要超过两个,一头放一个。鼓轮中间约1/3是平的;鼓轮多了,皮带容易蛇形走位,速度一快就容易掉或者直接跑。
3、铁板要直!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皮带受压变形了,两边摩擦轮要做个角度,从中间分,往两边做个几度的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