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关于机械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3-11-18):
收集关于机械结构的问题,大家在机械结构设计或绘图中,都会遇到不同的机械结构问题,
可以分享出来吗?我想收集一些结构问题点!谢谢。
主要想收集的方向是(联杆,齿轮,凸轮,直线模组,翻转,卷绕,多轴联动,抛光,光刻,链,仿生)等方面的

网友:
这个提议很好,也期待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案例。

网友:
补充一个,机械人,机械臂

网友A:
我想问一个比较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一款自带防松的M6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个比较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的问题:有没有一款自带防松的M6螺钉

你直接配个防松的螺母不就行了吗

网友:
估计不一定

网友:
有叠加式防松垫片

网友(点评):
应在5楼下点回复按钮进行回复。

网友(点评):
有道理,机械人应该严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