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是铸造的吗

楼主(2023-11-18):
帮我看下,这个是铸造的吗

网友A:
铜套加热,镶套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加热,镶套进去的

你好,问题是铜覆盖在铁上面怎么镶套进去?整个图上了,这个怎么镶套?

网友A:
不是说清楚了么。铜套加热后膨胀,在把铁芯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清楚了么。铜套加热后膨胀,在把铁芯打进去。

铜包了铁有8MM的宽,铜膨胀要大于铁8MM?我这么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B:
看着像是铸的铜,在加工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A:
额,看来我沟通能力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看来我沟通能力有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可能我说语气不对。我就是对你说的方法不清楚,你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铸的铜,在加工

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A:
你不是干机械的吧,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铜套烧热,会整体膨胀0.03-0.05的样子,在铜套热乎的时候,把铁芯压进去。自然冷却后,铜套就会跟铁芯抱紧,镶套成功。
然后你这根辊子,应该是滚胶水的吧。跟主辊又有速差,想耐磨+防腐蚀。
这玩意工艺复杂,成本还高。你去搞一根硅胶辊吧,硬度弄到60度左右,别折腾这个玩意了,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干机械的吧,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铜套烧热,会整体膨胀0.03-0.05的样子,在铜套热乎的时候,把铁芯 ...

你说的没错,我是做电雕,这个是烫金辊,我们现在的加工方法是:把整根铜管加热,然后把整根铁芯放入加热的铜管里(铜内径比铁小了0.5MM)。这种方法加工出来经常不同心(铁与铜之间会松动)。图33是我们现在加工的。图22是别人加工的

别人的方法比较好,就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网友A:
首先哈,0.5MM,这个余量留的太多了。如果没出意外的话,你这压进去出来一大堆的铜沫子,要是这样就基本失败相当于给铜套切削了一遍。而且还容易歪。
公差一定要配合好,常温下铜套内径小0.05-0.08左右,加热后用压力机压进去。别用锤子敲,容易偏。
搞完以后怕松,你可以打两个垂缝螺丝,就是铁基这边占2/3孔位,铜基那边占1/3位置,然后攻个螺纹,拧一个顶丝进去。

网友C:
楼主,你看看,铜件端面有补焊的痕迹,那里应该是气孔,印证了我说的压入气孔排气。你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哈,0.5MM,这个余量留的太多了。如果没出意外的话,你这压进去出来一大堆的铜沫子,要是这样就基本失 ...

这是做主轴类的常见工艺,镶铜套,跟不懂的人解释起来确实很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做主轴类的常见工艺,镶铜套,跟不懂的人解释起来确实很累的

这肯定是程序员年纪大了转行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看,铜件端面有补焊的痕迹,那里应该是气孔,印证了我说的压入气孔排气。你说呢。

我们也猜是压入后补焊,但要焊1MM*7MM(铜覆盖铁部位)不知道怎么焊,找了几家都不会焊。吧里说镶铜套,是不是都选择性忽略了铜覆盖铁部位还是真的我理解有问题。
吧里说的大概有2种方法:
1:铸造,(这个方法没试边)
2:压入(补焊),(压入我们一直在做,没焊过,找了几家没人会焊)
发贴的目的是:有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方法?或者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补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