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连接方式能代替三通管

楼主(2023-11-18):
我看了下这种直角三通管,采购价格比较贵,而且货源少,特别是我要异径的,更是少的可怜。所以有什么连接三根管子的方式,代替这个直角三通管么

补充内容 (2023-11-20 16:10):
此管内部不需要通过介质,主要是在管子上面需要承重。

网友:
平面三通不行吗

网友:
这样的三通,不贵就没道理了。

网友A:
一个常用三通,再用两个直角弯的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常用三通,再用两个直角弯的转。

要我说,量不大,自己激光割了焊。

网友(点评):
承压的,不好焊,多半漏。

网友B:
如果空间够,了解一下高压软管配平面三通,空间不够就做个阀块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空间够,了解一下高压软管配平面三通,空间不够就做个阀块也不难

软管不行的哦。我这是需要承重的。里面不过介质,管子上面承重

网友:
有需要跟我联系18632723080

网友(点评):
求教老铁,如果盘管的管比较大比较薄,例如不锈钢焊管,外径超100了,盘的直径还要尽量小,例如<500,就没法盘了吧。有什么好的加工方式呢?

网友(点评):
你加我一下18632723080,具体的工况告知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问问清楚

网友:
铸造的需要联系我有现货1385889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