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车削螺纹?

楼主(2023-11-18):
有一批轴螺纹是M24*1.5,硬度是HRC25°左右,螺纹处有两个缺口,这种结构如何车螺纹,使用螺纹刀片在缺口处刀头就坏了。CBN的刀片也不行?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呢?

网友:
无解,工艺不合理

网友:
这点小事,解决的办法多的是。给干活的人一点好处,他就能找到办法的。

网友:
CBN肯定不行啊,那不是浪费么。选择韧性好,抗冲击的刀片。

网友A:
可以考虑先加工螺纹再加工缺口,或者在缺口处倒角,或者用螺纹铣刀加工。。。

网友:
冲击切削试试负前角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磨

不差钱吗?

网友:
2个方法,要么先企切削螺纹。要么后期手工攻丝。手工攻丝不存在打牙的情况,要是批量,需要你改工艺了后者走线切割,等离子火花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先加工螺纹再加工缺口,或者在缺口处倒角,或者用螺纹铣刀加工。。。

本批产品已经铣了缺口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加工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批产品已经铣了缺口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加工才好

谁排的工序?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考虑板牙套丝。板牙也可以在车床上使用的,没有看到你们零件的具体结构。但是如果槽已经出来了,可以考虑用板牙在车床上套丝的。
具体可以结合你们轴的结构来确定。

网友C:
工艺安排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安排不合理

是的,但是已经成事实了,所以需要想办法给处理。

网友:
用韧性好的硬质合金涂层刀片,速度稍微慢一点。

网友:
我们经常干这种,都是螺纹铣刀直接铣,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先车螺纹,再切槽

网友D:
刀具选错了 选高韧性的刀具就行了 不要用通用的螺纹刀片  用1.5螺距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定要车吗?铣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具选错了 选高韧性的刀具就行了 不要用通用的螺纹刀片  用1.5螺距的不会有问题

选用什么样的刀片呢?能否提示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