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这个加药装置出口的布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3-11-19):
如图

都有哪些问题,哪个更合理?正确的布置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最好标注下

网友:
没问题。因为图片很完整。
有问题,因为出药口在哪只有你知道。

网友(点评):
上面2个是出口

网友:
lz的计量泵选的什么泵头?不锈钢?

网友(点评):
计量泵流量0-500L/h 0.5MPa

网友(点评):
加药点大概0.3-0.35MPA

网友(点评):
lz的意思是,3进2出;3并的原因是流量不够,还是说3种药液混合?

网友(点评):
lz还是标注一下,不能让大家猜你的意思。你是想2路出口混合均匀吧

网友(点评):
2 用1备。

网友(点评):
水处理行业的加药装置。都是插在一个桶的,不考虑混合

网友A:
我也有个水处理的管路图,1用1备,太特么浪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水处理的管路图,1用1备,太特么浪费了。

一备一用闲置不出事你会觉得浪费,等突然发现泵坏了你就知道这钱花的值。不要看小钱觉得浪费一倍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备一用闲置不出事你会觉得浪费,等突然发现泵坏了你就知道这钱花的值。不要看小钱觉得浪费一倍的钱。

图找不到了,,,,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2023-12-26):
表的方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