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s测量时只显示点到点的距离

楼主(2023-11-19):
solidworks2019测量时只显示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即使是选择两个平行平面,测量2个平面的距离都测量不出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光靠打字是没法证实你的说法的。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一切难题

网友:
截图看看测量小窗口

网友:
按一下测量窗口第四个图标“点对点"试试

网友:
你应该是选中了(红圈)这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