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夹具结构问题

楼主(2023-11-19):
有人知道这个转盘上的夹具是什么结构吗,谢谢了

网友A:
导杆弹簧结构,弹簧压紧,气缸在旁边撑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杆弹簧结构,弹簧压紧,气缸在旁边撑开

朋友做过化妆品自动线?

网友(点评):
没有,以前有做过类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杆弹簧结构,弹簧压紧,气缸在旁边撑开

谢谢大佬,我刚刚了解到这个结构好像是“正反牙螺纹自动定心”的一种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刚刚了解到这个结构好像是“正反牙螺纹自动定心”的一种结构

某音视频?不能放完整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音视频?不能放完整视频?

有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图片

我只看到了滚轮~

网友(点评):
还有正反丝杆,滚轮调节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了滚轮~

问问,如果用正反牙来调节,用那种螺纹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都行,只有细牙跟粗牙的区别,你又不用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了滚轮~

您知道那种自定心虎钳,用的是什么螺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了滚轮~

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虎钳负载大,推荐Tr;你这个轻载,用M就可以了。看你这个图,够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图片

朝外的红色圆柱是电机啊,我还以为是手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朝外的红色圆柱是电机啊,我还以为是手轮呢

我用屁股分析一下:每个工位配一个伺服电机?这要把控制柜放转盘上吗?要不然怎么有这么多路的电滑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屁股分析一下:每个工位配一个伺服电机?这要把控制柜放转盘上吗?要不然怎么有这么多路的电滑环?

恕我眼拙,我怎么没看到电滑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恕我眼拙,我怎么没看到电滑环~~

那说明红色的就是一个旋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红色的就是一个旋钮

我看不懂,所以向lz索要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懂,所以向lz索要视频

估计是转盘外部有一个工位伸个手爪解锁
如果只是稍微夹稳那瓶子,其实用弹簧即可,用个气缸一捅就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转盘外部有一个工位伸个手爪解锁
如果只是稍微夹稳那瓶子,其实用弹簧即可,用个气缸一捅就能解锁 ...

一个工位一个电机+正反丝杆,这个方法肯定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杆弹簧结构,弹簧压紧,气缸在旁边撑开

弹簧是负责拉紧,人工上瓶,需要一定的力度插入底座吧。

夹爪卸货工位,下面有气缸来顶?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杆弹簧结构,弹簧压紧,气缸在旁边撑开

化妆品这么暴利的行业,大佬怎么不搞了

网友(点评):
暴利也是暴利资本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转盘外部有一个工位伸个手爪解锁
如果只是稍微夹稳那瓶子,其实用弹簧即可,用个气缸一捅就能解锁 ...

要对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对中的

弹簧也可以对中呀,简单的方法有齿轮齿条对中,齿轮为惰轮,捅其中一条齿条,那就对中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簧也可以对中呀,简单的方法有齿轮齿条对中,齿轮为惰轮,捅其中一条齿条,那就对中打开了

我看到lz要正反丝杆,估计要对中。

我觉得灌装旋盖一条线,需要对中吗?不能自导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弹簧也可以对中呀,简单的方法有齿轮齿条对中,齿轮为惰轮,捅其中一条齿条,那就对中打开了

本图就非常简洁。lz肯定把问题考虑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图就非常简洁。lz肯定把问题考虑复杂了。

@机械设计1234 例如本案,应该要对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外的红色圆柱是电机啊,我还以为是手轮呢

是手轮,手动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图就非常简洁。lz肯定把问题考虑复杂了。

有这个结构的3D图吗,想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虎钳负载大,推荐Tr;你这个轻载,用M就可以了。看你这个图,够粗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红色的就是一个旋钮

是个调节的手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问,如果用正反牙来调节,用那种螺纹比较好呢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轮,手动调节的

我就随便搂一眼,还真是手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调节的手轮

如果是手轮,那还真的是正反牙丝杆,你能确定吗,有照片,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手轮,那还真的是正反牙丝杆,你能确定吗,有照片,视频吗?

百度搜索“全自动转盘灌装一体机-常州市泰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选择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全自动转盘灌装一体机-常州市泰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选择视频

破案了,没弹簧,就是可调机构。

24楼图片怎么没看到手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结构的3D图吗,想参考下,谢谢

灌装旋盖的话,对中要求不用那么严格吧

稍微偏心,能够自导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案了,没弹簧,就是可调机构。

24楼图片怎么没看到手轮呢

是用扳手拧的

网友(点评):
电动扳手。有道理。看24楼图,确定没有两根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