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制氮机的利弊

楼主(2023-11-20):
有使用经验的大神来说说制氮机的利弊,有没有经济价值,使用寿命如何?谢谢!

网友A:
现在激光切板机,流行用空气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切板机,流行用空气切割

那割不锈钢不行了吧?空气切割碳钢薄板相对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割不锈钢不行了吧?空气切割碳钢薄板相对比较好吧?

看切割要求。
@huangsiwen 大佬来说说~

网友B: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20 09:08
看切割要求。
@huangsiwen 大佬来说说~

大佬谈不上。浅谈下自己所知的。不对的或者遗漏的大佬们来补充。
1、目前主流还是空气切割(空气7成氮气),成本、切割速度、切割面(30mm以内),性价比高。氮气主要是切割铝板、不锈钢、铜(这个比较特殊,用的很少,激光头需要使用特制的,不然光买保护镜就够受的)。切割工艺来讲,氮气好,切割完后,用氮气吹,不会出现氧化,冷却过程(有点硬化的意思)。切割厚板,会使用氧气,氮气必然也要有,阻止氧化。
2、目前激光切割机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利润问题。好多厂家都把目标瞄准激光器和激光切割机的附属设备。激光器厂家之间竞争一场激烈,一般插不进去了。激光切割机的的配属设备,空压机、水冷机、制氮机(氧气好像是成本低,产量也大)。
3、制氮机成为一个热门,原理好像是膜制氮和压力制氮,优缺点就是纯度和含水量。(很多人瞄准这个产品,我猜测,激光机目前定位就是替代等离子和火焰,主攻厚板,这个制氮机就得有;其次,这个技术稍微成熟不复杂买半成品自己组装(空压机和水冷机,这个没有技术沉淀搞不了))。

网友:
1、经济价值肯定有的,你要能接受激光切割机厂的价格压制。而且,现在很多激光切割机厂可能自己都在搞制氮机了 。(前东家就在搞)
2、寿命不太清楚,主要看过滤膜和过滤器,还有压力机长时间工作磨损产生的细微颗粒对气体的污染。
3、在于推广,你要告诉客户,使用这玩意比你买气瓶划算。(氮气不便宜,消耗还贼块)

网友:
@WUHANLIST 有请行业人士

网友B:
|喂我袋盐发表于 11-20 13:28@WUHANLIST 有请行业人士
哈哈哈,大佬你就是百晓生吗?

网友(点评):
大数据,记忆恢复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大佬你就是百晓生吗?

http://www.cmiw.cn/thread-4337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激光切板机,流行用空气切割

介绍一下你的空气切割吗?一台3KV的切割机要多大的空压机?多少压力?成本怎么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你的空气切割吗?一台3KV的切割机要多大的空压机?多少压力?成本怎么样?谢谢!

按楼上大佬@huangsiwen 的说法理解。

lz是什么厂?激光制造,钣金,还是制氮机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大佬@huangsiwen 的说法理解。

钣金

网友(点评):
做板金,6kw或者12kw(激光器功率)即可。空压机用多大,这个不好说,属于内部资料。都是长期切割测试出的结果。而且不同品牌要求的功率可能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钣金

感谢!

网友(2024-01-24):
引用 网友B:
大佬谈不上。浅谈下自己所知的。不对的或者遗漏的大佬们来补充。
1、目前主流还是空气切割(空气7成氮气) ...

请假行业高手,激光切管机,一根不锈钢圆管,例如1米长,φ100,能否等分切成4片90度弧?谢谢

网友(点评):
切割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想破开四片,切割是有热变形的,到后面,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精度。

网友:
@WUHANLIST   我是担心2点:

1)切第一条接近1米长的缝的时候,能否从头切到尾,然后返回再次从头到尾切第2,3,4条?

2)圆管切开后,夹棍是否有麻烦,切片会被夹变形,夹坏,导致圆管无法前进或者后退?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钣金

3000瓦的路过,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