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小齿轮转动异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1-20):
电机用的是航模电机,减速器是二级减速,减速比1:25,一级小齿轮转动异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你这问的太大了,异响分很两大类,一类是基频的,也就是干涉造成的,如齿轮碰伤,轴承与壳体干涉等;另一类是高频的,最随着转速的提高等而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太大了,异响分很两大类,一类是基频的,也就是干涉造成的,如齿轮碰伤,轴承与壳体干涉等;另一类 ...

与壳体干涉已经看了,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怀疑是转速太高,小齿轮碰撞的问题,请问一下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23-11-21 10:26):
箱体是3D打印的,材料是pc,电机安装的时候没有定位,而且电机上的小齿轮还有一点点斜,和大齿轮啮合的不是很完全,会不会和这个也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如果转速低,没有异响;转速提高后才产生的异响(专业术语叫啸叫),那么就要考虑齿轮齿形齿向的修形和箱体共振了!

网友B:
传动比1:25,那联轴器的选配是否会有更高要求呢。还有二级减速带来的横向分力,图中是放大的趋势。将最大轮调整到与最小齿轮同侧可以减少横向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比1:25,那联轴器的选配是否会有更高要求呢。还有二级减速带来的横向分力,图中是放大的趋势。将最大 ...

这个结构没有联轴器,由于空间问题,大齿轮不能和小齿轮在同一侧

网友C:
没有标注,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标注,不知所云

一个小航模电机后面接一个编码器,输出接一个二级减速,减速器输出接一个同步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