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和卷扬机的区别

楼主(2023-11-20):
1、从运行方式上来看,电动葫芦可以左右进行平移,卷扬机只能固定使用。
2、从提升速度上来看,常用的钢丝绳电动葫芦起吊速度为8M/分钟,卷扬机一般慢速也能达到10M/分钟。
3、从起吊高度来看,钢丝绳电动葫芦的通常起吊高度为6米到12米,并且加装钢丝绳不方便,加装的会来带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卷扬机的起升高度取决于其卷筒的容量,一般都在100米左右。
4、从外观来看,电动葫芦体积小,并且要用于工型钢上,卷扬机体积略大,但固定即可使用。
5、从用途上看,电动葫芦只能用于起吊作业,而卷扬机不仅可以用于起吊,还可以用于牵引等作业

网友:
普及知识,赞一个

网友A:
电动葫芦具有体积小,自重轻,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那么问题来了,钢丝绳和环链各有什么优势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葫芦具有体积小,自重轻,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那么问题来了,钢丝绳和环链各有什么优势区别?

钢丝绳手扳葫芦是一种用途较广的手动牵引机具,可以在许多部门担负起重牵引作业。 用途:1,机械设备的安装搬运。 2 , 林业及冶金部门运输索道的架设。 3 , 运输部门装卸货物及车辆事故救援。 4 , 铁路部门桥梁施工。 5 ,电力部门架设输电铁塔引紧电线。产品特点: 1,索引方向和距离不受限制,可做水平、倾斜、垂直起吊。 2,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3, 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维修方便。 三、产品结构: 本机依靠两组夹紧机构交替加紧钢丝绳并向前或向后移动,达到起重或索引的目的。夹紧机构依靠弹簧使头板初步抱合钢丝绳,工作中对钢丝绳的夹紧力由载荷产生本机具有自锁能力,可使载荷在任何位置停留。环链手拉葫芦的用途,环链手拉葫芦上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手动起重机械,用于起吊重物、安装设备等。环链手拉葫芦是用手拉链条进行驱动,牵引的距离与钢丝绳手扳葫芦相比要短的多,它多用于垂直提升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