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清洁度实验

楼主(2023-11-20):
关于国标里面,超声波清洗之前要浸润2h但是,我这边要求是烘干一个小时不去浸润
我想知道两者的区别?

网友A:
超声波清洗前要求浸润2小时是指在进行超声波清洗之前,将轴承浸泡在适当的清洗溶液或清洗剂中,以便溶解污垢和杂质,帮助清洗过程更有效。这种浸润的作用可以加快清洗过程,使超声波对污垢的清除更彻底。

而在要求烘干1小时而不浸润的情况下,可能是通过热风烘干或其他方式将轴承表面的水分或溶液挥发,加快烘干过程。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烘干设备或其他方式进行烘干,以确保在实验开始前轴承表面是干燥的。

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处理过程中水分的处理方式不同。浸润的方法会更彻底地清洗轴承,并帮助去除污垢和杂质,而烘干的方法则侧重于去除轴承表面的水分。具体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实验要求和需要达到的清洁度标准。请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操作,并确保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处理和记录。

网友B:
新轴承不都是干净的吗?

网友(点评):
买方应该有清洁度要求那就需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轴承不都是干净的吗?

有些陈旧货会有油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清洗前要求浸润2小时是指在进行超声波清洗之前,将轴承浸泡在适当的清洗溶液或清洗剂中,以便溶解污 ...

轴承表面有防锈油的话,烘干会让防锈油的影响减小吗?

网友:
为什么要烘干呀,影响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表面有防锈油的话,烘干会让防锈油的影响减小吗?

这是工艺过程,我认为是水跟油不共存的原因,轴承结构内如果存水,会让油加速乳化,或者零件腐蚀,所以烘干是工艺流程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工艺过程,我认为是水跟油不共存的原因,轴承结构内如果存水,会让油加速乳化,或者零件腐蚀,所以烘 ...

好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不会接触到水,但是中间又多了这个步骤很费解,可不可以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不会接触到水,但是中间又多了这个步骤很费解,可不可以去掉

这还是装配工艺问题,很多精细装配是需要零件清洗干净后组装或者焊装,清洗过程可能是超声波清洗,可能是油洗,不一定的需要根据需要评估工艺,你的件是轴承吗,如果是,可能也需要清洗,然后装配。如果都不是那就去掉呗,具体请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安排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装配工艺问题,很多精细装配是需要零件清洗干净后组装或者焊装,清洗过程可能是超声波清洗,可能是 ...

有油洗,但是烘干的话,油膜会附着在轴承表面,做清洁度,会影响实验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