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冲压可以做吗

楼主(2023-11-20):
各位社友,请教一下这样的钣金件,模具冲压可以做出来吗?模具好设计吗?壁厚2,材料1060

网友A:
有多大量

网友(点评):
冲压很讨厌铝

网友B:
可以做出来;量不大直接外发给冲压厂做;冲压厂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量

三四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出来;量不大直接外发给冲压厂做;冲压厂开模

折弯的地方要冲孔好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弯的地方要冲孔好做吗

拉伸-冲孔/切口-成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现在很多货架就用的这种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货架就用的这种结构

什么货架长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伸-冲孔/切口-成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还要修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货架长成这样?

有啊,现在很多货架就是用的这种形式,组合卡入的,跟他这个很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啊,现在很多货架就是用的这种形式,组合卡入的,跟他这个很类似的

没见过,不懂,lz这个工件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不懂,lz这个工件用在什么上面?

类似这种,这个是货架的,全卡扣结构,无任何螺栓

网友:
需要不锈钢材料的老板  随时可以联系 徐13771082209

网友(2024-02-02):
你确定你这个产品好扣么,还是说已经有样品试验过了。我们有个类似的产品,扣子比你这个好扣,但是依然很难安装。你先试验看看

网友:
需要不锈钢原材料的老板  随时可以联系 小徐 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