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大神:想问一下铝帽铆压位检测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3-11-20):
这个铝帽需要四面铆压,压紧。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做到检测四个方向的铆压位多深。
孔大概Φ1.5mm大,深目测有2mm左右。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麻烦给点想法,拜托了。

网友:
不差钱,视觉

网友:
(๑•̀ㅂ•́)و✧:;工業相機

网友:
吹气测量

网友A:
它不是扁位铆压,相机检不了深度

网友:
用探针检测深度

网友:
铆压位不统一,怎么破?

网友:
重复编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扁位铆压,相机检不了深度

只要光打得好,裂纹都给你检出来

网友C:
不差钱,全息激光扫描

网友:
@hl90 上来浪~

网友D:
找下做气动量仪的厂商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下做气动量仪的厂商评估下

这是检测打点的深度,吹气能检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全息激光扫描

这太贵了,客户是要求这块要做检测,说是只要有动作都要检测。但这块检测真的有难度。

楼主:
探针没试过,能伸到Φ1.5的孔里吗?

网友(点评):
探针没有合适的,自己做个零点几的针配着弹簧用,拿一个OK产品做基准产品,用四个气缸,四个光电传感器,气缸动点的时候,探针反弹,光电传感器亮或者灭信号回传,以OK产品深度为基准位,NG品就能测出来了

网友(点评):
如果想测出来尺寸,同理,探针后面配位移传感器,节约成本只测OKNG,就用个传感器反馈信号即可,注意,基准产品尺寸要客户实验室提供数据,以产品为基准块校验机构,此产品要留着,作为校验点检项目

楼主:
视觉的话就要布四个了吧,可以检测深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觉的话就要布四个了吧,可以检测深度吗?

能不能旋转工件?

网友:
用线性电阻测测

网友:
说的是电阻位移传感器吧

网友C:
坑在同一水平面吗?激光位移传感器,2000元左右,伺服带动工件转一圈检测即可

网友(点评):
激光位移传感器用哪个点做基准点算深度尺寸呢,看产品铆压位是变形的,每次检测都不一样,寻圆周面吗?另外什么牌子的位移激光传感器两千块钱?推荐一下,我用的基恩士有点贵

网友(点评):
铆压变形相对坑深,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我看图片,坑的位置还不能说是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光打得好,裂纹都给你检出来

光打得好,能检深度尺寸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打得好,能检深度尺寸嘛

需要有经验的视觉高手。@水水5 有请视觉大佬~

网友(点评):
我们有相机合作供应商,目前他们还做不到,现在外面相机发展这么厉害了吗?相机能检深度尺寸了,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打得好,能检深度尺寸嘛

向你学习视觉方面的应用。

纯探讨一下,如果相机和光斜着对着坑,能看到坑底和坑沿的话,是否就可以解决?

此类方案,非接触为最佳。

网友(点评):
不行,尺寸必须线对线,你照到底部变光了,也找不到深度线,不管正面光还是投影,测尺寸都是找线,而且测尺寸不能斜着照,尺寸不对,纯纯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坑在同一水平面吗?激光位移传感器,2000元左右,伺服带动工件转一圈检测即可

什么激光位移传感器?光斑多大?

楼主:
旋转的话就不知道节拍会不会太慢。我现在是用四爪气缸,然后一个带弹簧的顶针去顶这个电子尺。大体是这样,还没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旋转的话就不知道节拍会不会太慢。我现在是用四爪气缸,然后一个带弹簧的顶针去顶这个电子尺。大体是这样 ...

4个铆压孔,位置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打得好,能检深度尺寸嘛

光电小的话也许行吧,我现在是照你说的用4爪气缸+顶针+电子尺。大概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不要直接测,用相对位置方式测,吃掉产品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的话就不知道节拍会不会太慢。我现在是用四爪气缸,然后一个带弹簧的顶针去顶这个电子尺。大体是这样 ...

lz可以借鉴下这个思路:
http://www.cmiw.cn/thread-10653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铆压孔,位置是否一致?

产品之前是分两次压的,现在设备要做成4边一起压,应该可以做到一个高度。

网友E:
在压铆的动作上直接完成检测岂不是更省事

网友F:
这种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咨询,比如基恩士,他们如果没办法,至少在传感器测量上这条路走不通了,再考虑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压铆的动作上直接完成检测岂不是更省事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该怎么实现才是问题,目前我是用气缸压的,行程比较短,不知道能不能磁性开关做检测,但这样就算是压到位了,可能产品也未必是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咨询,比如基恩士,他们如果没办法,至少在传感器测量上这条路走不通了,再考虑其他办 ...

好的,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该怎么实现才是问题,目前我是用气缸压的,行程比较短,不知道能不能磁性开关做检测 ...

上线性电阻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该怎么实现才是问题,目前我是用气缸压的,行程比较短,不知道能不能磁性开关做检测 ...

在气缸伸缩杆端做结构加装位移传感器,我这边有过类似应用,13116719459  我电话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G(2023-12-20):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经验的视觉高手。@水水5 有请视觉大佬~

刚看到信息。抱歉抱歉。最近有设计忙,很少来论坛了。
方案一:3D视觉,,但同时需要工件旋转。。好处是一次可以检测多个,不受铆压位的位置限制。可以灵活。
从侧面布置一个3D视觉,工件旋转速度要慢,控制在2秒一转左右应该差不多。一次可以检测4~5件差不多。精度应该能到0.1mm,但是有一定的误检概率。
具体的还是要咨询视觉供应商。  初步预计价格10W左右。
方案二:用接触式测量,基恩士的接触式传感器 里面是光栅尺,但是一次只能检测一个,或者配置多个传感器。也比较贵。
方案三:设计一个拉力机。每个都从拉力机上过一下,如果拽掉了。就NG。拽不掉OK。  比如一端用一个电磁铁吸取。另一端固定。设计个凸轮机构。应该也是很快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忙是好事啊,恭喜水侠

网友:
lz最后方案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该怎么实现才是问题,目前我是用气缸压的,行程比较短,不知道能不能磁性开关做检测 ...

磁性开关怎么可能这么准,不要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刚看到信息。抱歉抱歉。最近有设计忙,很少来论坛了。
方案一:3D视觉,,但同时需要工件旋转。。好处是 ...

可以改变工序,不是铆后检测,直接在压铆的时候检测深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变工序,不是铆后检测,直接在压铆的时候检测深度即可。

后续是打算压的时候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压的力度来判断是否压紧。但现在项目停了,客户要做整线,每个动作都要做检测,但有没说有多少预算。跟同事忙了3月没结果,现在叫停了。

网友:
用个环形的棱镜套在产品上,然后相机从上面拍照,这样不用多相机,或者旋转产品。
拍出的照片测量孔的大小,然后换算成孔的深度。
因为相机对深度不敏感,除非上3D相机,这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看到信息。抱歉抱歉。最近有设计忙,很少来论坛了。
方案一:3D视觉,,但同时需要工件旋转。。好处是 ...
孔大概Φ1.5mm大,深目测有2mm左右
这个尺寸,用相机能检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