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回火脆性是由于碳的析出造成,第二类回火脆性是由于合金元素偏聚(升高温度...

楼主(2023-11-20):
第一类回火脆性是由于碳的析出造成,第二类回火脆性是由于合金元素偏聚(升高温度或者均匀性退火后,第二类回火脆性会消除)造成的,这么说对么?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

第一类回火脆性是由于碳在材料回火过程中的析出造成的。当材料在高温下经历过回火后,碳会从固溶体中析出,并在晶界周围形成碳化物。这样会导致晶界区域的脆性增加,从而使材料容易发生断裂。

第二类回火脆性是由于合金元素在回火过程中发生偏聚造成的。在高温回火过程中,合金元素会在晶界区域进行扩散和重新分布,导致某些区域的元素浓度升高。这种元素偏聚会导致晶界区域的脆性增加,使材料易于发生断裂。

你提到第二类回火脆性在升高温度或均匀性退火后会消除,这是正确的。增加回火温度可以促进合金元素的扩散和重新分布,从而减轻或消除合金元素的偏聚,降低材料的脆性。此外,进行均匀性退火可以平衡材料内各处的组织和性能差异,进一步减轻回火脆性。

网友B:
第一类回火脆性,出现在250到400度范围,一般认为是由于马氏体分解时沿马氏体条或片的界面析出断续的薄壳状碳化物,降低了晶界的断裂强度,使之成为裂纹扩展的路径,因而导致脆性断裂。
钢中含有的合金元素一般不能抑制低温回火脆性,但Si、Cr、Mn等元素可使脆化温度推向更高温度。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消除低温回火脆性的热处理或合金方法。通常的办法是避免在脆化温度范围内回火。

第二类回火脆性出现在550度左右回火保温缓冷的情况下,若快速冷却,脆化现象将消失或受到抑制。因此这种回火脆性可以通过再次高温回火并快冷的办法消除,但将已消除脆性的钢件重新高温回火并缓冷脆化现象会再次出现。所以高温回火脆性又称可逆回火脆性。
碳钢一般没有这种脆性。含铬锰磷砷锑等会使脆性倾向增大。含Ni和相当量的Mn,脆性显著增大。W和Mo则减弱脆性倾向。
杂质元素富集在奥氏体晶界,减弱了奥氏体晶界原子间的结合力,产生脆性。镍铬元素促进杂质偏聚自身也向晶界偏聚,增强脆性。Mo与杂质发生交互作用,抑制偏聚,减低脆性。
上述理论较好解释高温回火脆性的许多现象,并说明钢在450-550度长期停留使杂质元素有足够时间偏聚导致脆性。但无法说明此类脆性对冷速的敏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

第一类回火脆性是由于碳在材料回火过程中的析出造成的。当材料在高温下经历过回火后,碳 ...

大侠可以介绍下第一类和第二类如何区分,需要使用何种检测手段吗

我们最近碰到好几起硬度够但是没有韧性导致抗拉强度不足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类回火脆性,出现在250到400度范围,一般认为是由于马氏体分解时沿马氏体条或片的界面析出断续的薄壳状 ...

同求大侠介绍如何入检测此类问题,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求大侠介绍如何入检测此类问题,感激

不是大侠,我也是来学习的。

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只能通过热处理参数来分别吧。。。
是否脆性只能材料性能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侠,我也是来学习的。

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只能通过热处理参数来分别吧。。。

目前热处理时由公司零部件供应商自行委托热处理供应商进行,导致收到物料时再想查证热处理工艺参数非常困难,
要是有明确的检测方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