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求助

楼主(2023-11-20):
求助各位大神,如果轴和孔过盈配合,我以孔的圆心为基准,在轴发生轻微变形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轴的圆心偏离孔的圆心距离,可以用有限元分析吗?

网友A:
有限元说,你以为我知道你的轻微是偏哪去了,我只知道理想状态。

网友B:
这属于 尺寸链 计算范畴

学习一下 互换性与公差这门课程吧

要学懂 高数要过关

网友C:
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一个假设,材料均质,各向同性。轴和孔过盈压入,为什么会偏心?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一个假设,材料均质,各向同性。轴和孔过盈压入,为什么会偏心?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

谢谢您的指点,对的,实际上即使有偏心也可忽略不计,但是单位领导非让我用有限元分析出来,我对机械相关知识真的是马马虎虎。

网友(点评):
你就说经过你的思考怎么怎么,别说听别人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说,你以为我知道你的轻微是偏哪去了,我只知道理想状态。

哈哈哈哈,谢谢您的回答,实际上以前用fluent做流体仿真较多,对于这种问题也是领导抛给我的问题,我很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 尺寸链 计算范畴

学习一下 互换性与公差这门课程吧

十分感谢您宝贵的建议!

网友:
你这是要计算轴的另外一端跟这段孔的偏移量吧?说清楚呀  可以分析的。有限元基础的部分不难可以学习下。近期也学会了很好用,哔哩站 找 张晔 有限元分析 免费的教程 很好的公益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