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选取合适的基准在机器设计成败问题

楼主(2023-11-20):
一款美的电饭锅胆,在拉伸工序压了一个凹点作为后续工序的参考工艺点,凹点深0.3mm,直径也大约在1mm。(见图一)
锅胆在拉伸后放到皮带线流到下一工序,需要把这个凹点转到指定角度再放到冲床加工。
我采用了伺服电机转动锅胆一圈,激光位移传感器找到凹点,传感器固定到台面(见图二)。但是我选错用锅胆底部做基准,结果锅胆顶面拉伸有点变形、锅胆高度误差就导致传感器测量的尺寸有偏差。
我冷静分析了一下,凹点只是相对锅胆顶面有落差,应该是选用顶面作为,所以传感器装在气缸头上,气缸只需很小压力压到顶面,用凸轮随动器接触顶面转一圈,这样无论顶面是否变形,锅胆高度误差多少,我均可以解决业主提出的要求。(见图三)

网友:
小马扎听课~

网友:
所以设计方向的把关很重要,这就是领导的作用。